[SMI] sm2258xt开卡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27):
有一个sm2258xt的板子,想自己做一个ssd盘。4颗粒pf32b2alcth2 。上二个颗粒开卡成功64G。{F1和F9位置}。但是上4个颗粒开卡工具还是识别原来的二颗粒。是不是应该重新设置跳线?如何设置?跳线在哪里?图片是网上的,和我的完全一样。请大神赐教,十分感谢。

楼主:
图片是网上的,我的板子和这个是一样的。请知道的告诉我跳线位置和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目测左边ce跳线,板子图片不想拍, 你好歹上个ce图!和设置图啊

网友:
贴1ce颗粒不用跳线,检查下是否是焊接问题。

网友:
短接rom啊,重新读取一下ID和ce啊

网友:
已经开好卡的固态,加贴后重开,要先短接ROM,进入ROM模式,并且查看一下CE分布,确定没有焊接问题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