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最近手痒,想做个U盘玩玩,淘了个神舟的m.2,搬2258xt......

楼主(2020-03-27):
用了同ID的TSB 64GB去开,两片只能开到32G,因为参数查不到,随意改过几个参数,都开不出来,开出来的32G
跑圈 正常,请大神动手帮查一下详细参数,若有现成最好.......B185=Toshiba,512Gbit,TSB 64GB (98,3E,98,B3,76,72)(3V3)(bics3)
Toshiba,512Gbit,TSB 64GB (98,3E,98,B3,76,72)(3V3)(bics3)=98,3E,98,B3,76,72,4,16,1952,12288,0768,01516,00000,00800,02,01,01,1,42,00,0,99,7F,01,0303,A2,00,00,20,20,25,10,00,03,00,09,11,8F,00,120,0,0,02,04,06,FF,01,05,3,05,0000,0000,7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A:
CH/CE MAP那里勾选,手动选取CH0、CH1、CH2、CH3

网友B:
测量板子VCCQ的电压,如果是1.8V的,找对应的跳线电阻或电感,改成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CE MAP那里勾选,手动选取CH0、CH1、CH2、CH3

勾了一样,还是只开出3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板子VCCQ的电压,如果是1.8V的,找对应的跳线电阻或电感,改成3.3V。

我不清楚应该测那个点才是vccq,你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FLASHNAME=Toshiba,256Gbit,TH58TFG9T23TA2D(bics3)(SM2258XT)
FLASHDBINFO=98,3E,98,B3,76,72,4,16,1952,12288,0768,02956,02774,01000,02,01,02,1,42,00,0,99,7F,01,0303,A2,00,00,30,30,25,10,00,03,00,09,11,8F,00,120,2,0,02,04,06,FF,01,05,3,05,0010,0020,7F,01,01,00,00,00,00,89,89,00,00,0000,00,

B592=Sandisk,512Gbit,SDZNBIAMA-064G(bics3)
Sandisk,512Gbit,SDZNBIAMA-064G(bics3)=45,3E,98,B3,76,72,4,16,1952,12288,0768,05916,05432,02000,02,01,01,2,42,00,0,99,7F,01,0000,A2,00,00,20,20,25,10,00,02,02,00,00,10,1C,60,2,0,02,04,06,FF,01,05,3,05,0050,00A0,7F,01,01,00,00,00,00,87,87,00,00,0000,00,

现在用东芝的开能开60g并跑圈正常,直接改闪迪的id,auto并不会出来,是不是这固件不能支持这闪存片?把闪迪蓝色这两参数改到东芝上能开出240g但跑圈在写到66g-80g左右就卡掉,就算分区后跑后面的区也是写到66g~80g左右就卡掉,重新通电不认盘要重开卡。
有明白的大神请指点 一2!!
关于Vccq,测了旧板闪存位的Vccq脚及U盘的,两板都是1.8V。

网友:
不是的,跟开卡软件没关系。你应该是参考RDT或参考原始坏块了

应该擦除后重新开就可以。下图是不做任何修改,直接BiCS3开,丝印是:TA7AG55AIV

从群联上拆下来的颗粒,或者其它板子拆下来,它的坏块标记数量非常高

网友A:
128GB单贴,开心模式是三分之一大小,巨烫

掉速后是20-60MB的浮动,看得出来,BiCS3的绝配一定不是58XT

我觉得单颗粒4CE,不如拿来搭配3280双贴,性能没有太多差异(当然开心模式就不行了,就几个G,我忘记了),不至于那么烫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A:
128GB单贴,开心模式是三分之一大小,巨烫

掉速后是20-60MB的浮动,看得出来,BiCS3的绝配一定不是58XT

老哥,麻烦问下,如何擦除啊

楼主:
清空擦除我理解应该是放测试架或焊U盘的主控上做吧,在2258XT开卡上我就没找到怎么清空。
我这盘在毛子站那下到
SM2258XT_TSB-BiCS3_PKGS0510A_FWS0509A0

开成功,就是快乐模式后只有20M的写入。
温度的确蛮高

刚接上空载的温度去到59度,做了个测试就74度,做完不动作还有67度.

网友:
东芝群联封装的颗粒上2258xt温度是有点高,我上次捡了一个海康的512g,金手指修复用了几天挂了,颗粒拆倒2258上待机就57度,今天给它搬到2263xt上,待机32度,跑10g测试温度才到36度!搞不懂同样是慧荣家的主控,温度这么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