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相邻的分区有什么办法合并成一个分区?

楼主(2020-03-27):
我有个320g硬盘,中间一小段有坏道,为了屏蔽坏道,我把硬盘分成c、d、e三个区,坏道在中间d区,然后删掉d区就等于屏蔽了坏道,现在的问题是想把c、e两区合并成一个区,windows系统好像做不到,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diskgen 有重要文件的话谨慎操作

网友B:
只有第三方磁盘管理软件可以做到。DiskGenius就可以,但本质上还是强行把数据搬移后再设置分区起始和结束。
一般的分区逻辑地址只能是连续的,否则只能转换为动态磁盘才可以接受逻辑地址不连续的分区。

网友C:
坏几个块的话可以修,连续损坏不大于10个或者总损坏不大于30个都可以修复,修好了存电影音乐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全盘格式化一遍坏区没有了还能勉强用,如果格式化一遍还有坏区的话这盘不能用了

网友:
没意义,直接换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gen 有重要文件的话谨慎操作

不行呢,找不到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第三方磁盘管理软件可以做到。DiskGenius就可以,但本质上还是强行把数据搬移后再设置分区起始和结束 ...

没用啊,找不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几个块的话可以修,连续损坏不大于10个或者总损坏不大于30个都可以修复,修好了存电影音乐还是没问题的! ...

连续损坏400+……修复不了坏道,只能屏蔽

网友:
直接在windows里设置磁盘映射就行了,比如把F盘映射到D盘的某个目录

网友:
坏硬盘就当备份盘或交换盘用,放不重要资料或第二备份盘用。

网友:
都这样还折腾什么,直接备份格盘。

网友:
可以用mklink命令在C盘上做一个F盘的目录符号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