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设计了一个双速风扇电路,不知道合理不?

楼主(2020-03-27):
那个MT3608升压模块输入输出的地应该是同一个地吧?
那个防倒灌二极管,就用吹风机马达的那4个整流二极管应该可以吧?

网友A:
把二极管挪到温控那条线上似乎更好些,哈哈,不行,挪过去似乎还不对

网友B:
1、一般都是共地的,但是最好看一下,有没有低端采样电阻什么的
2、可以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完全没问题,MT3608输入输出是共地的。

网友D:
三脚开关不就完啦,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二极管挪到温控那条线上似乎更好些,哈哈,不行,挪过去似乎还不对 ...

你这一提醒,我是不是要在温控电路上面也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一提醒,我是不是要在温控电路上面也加一个二极管

不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都是共地的,但是最好看一下,有没有低端采样电阻什么的
2、可以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

嗯嗯,我看了下淘宝图,板子两边负极是直通的,自己手里的板子找不到了,再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问题,MT3608输入输出是共地的。

谢谢坛友帮助,我看了下卖家的电路图,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都是共地的,但是最好看一下,有没有低端采样电阻什么的
2、可以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

谢谢坛友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脚开关不就完啦,多省事

3脚温控开关吗?我常见2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脚温控开关吗?我常见2脚的

三脚有,也可以常规2脚的接继电器

网友E:
把温控移到升压板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温控移到升压板前。

正确!

这样可以较少升压板空耗电。

网友F:
按这个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这个接就行了~

这个应该更合理,我那个一方面有空载消耗,另一方面开关闭合的时候,IN和OUT之间也在连着的,估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