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套2002年日本东芝原装进口荧光灯

楼主(2020-03-27):
如图,100V 50Hz 40W 0.89A,镇流器二次侧空载电压真的是200V,一伏特都不差的那种,但是不知道电线怎样能无损的拔出来…做工很好,尤其是电源线接线端子那块,更值得国内灯具厂商来学习,看图吧!

网友:
100V工作电压看到了内部什么样没有看到啊。

网友:
东芝的电子镇流器应该有预热启动程序的。

网友:
这个接线端子确实设计的很巧妙,你拆下端子你会发现支架本体是怎么和端子的接地端连接的,日本厂商的这些设计确实很值得学习。日本各大照明厂商的产品都有类似的端子。

楼主:
启动视频:https://youtu.be/W-IG4iI1j7E

楼主:
镇流器测了一下直流电阻。火线对零线16Ω,火线对输出线20Ω,零线对输出线36Ω。把电源线接线端子拆开看了看,MADE IN CHINA…通过黑色螺丝和接地铜片为灯体接地。可是,为什么国内的灯具厂商不用这种接线端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镇流器测了一下直流电阻。火线对零线16Ω,火线对输出线20Ω,零线对输出线36Ω。把电源线接线端子拆开看了 ...

成本问题...民用灯具行业恶性竞争太严重。除少数几家的几款旗舰产品外,每一家都在想办法压缩成本,接线端子能用塑料壳绝对不用陶瓷外壳,电感镇流器能用铝线绝对不用铜线,电子镇流器,LED变压器能少颗原件绝对不做冗余。
日本至今还有不少地方大规模应用电感日光灯,这些灯具的光色和寿命都不错。前几年去日本旅游时还看到过上世纪90年代生产的日光灯在宾馆的过道使用。而国内2016年后就很难见到电感日光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问题...民用灯具行业恶性竞争太严重。除少数几家的几款旗舰产品外,每一家都在想办法压缩成本,接线 ...

那就关停不必要的,像日本一样,百年老厂控制全国的那种

网友(2020-07-12):
东芝的品质绝对不容置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本问题...民用灯具行业恶性竞争太严重。除少数几家的几款旗舰产品外,每一家都在想办法压缩成本,接线 ...

以前偏远山区电压低,都淘汰电感镇流器。另外电感镇流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效率和功率因数都低,有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偏远山区电压低,都淘汰电感镇流器。另外电感镇流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效率和功率因数都低,有频闪 ...

这个灯亲测,80V电压都能启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