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自己的固态硬盘突然罢工了请求大神帮助

楼主(2020-03-27):
前天使用还正常昨天使用就挂了,自己尝试试图量产可是没用成功,我下载的量产工具里没有这个闪存的资料,这个闪存在网上也查不到资料。
短接rom能认盘,但容量不对。不知道是不是量产软件不对还是操作不对。请大神帮忙。
闪存型号H27QFGDYEB4R 主控型号为SM2246EN 缓存型号为H5TQ1G63DFR。
我在网上找的量产工具没有这个颗粒型号且也少有资料。哪位师傅有时间也可以远程帮我量产另有酬劳。

正面

正面

主控sm2246en

主控sm2246en

已经补齐ce图 谁能帮帮忙远程协助

网友:
芯片ID放出来啊,不放出来ID谁知道是不是打标的呢

网友:
量产ce图放出来看看,2246en最容易开卡的了

网友A:
用2246EN的工具AUTO自动识别不就好了 缓存12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46EN的工具AUTO自动识别不就好了 缓存128M

识别不到 我也不太懂

网友B:
不用在意型号,闪存ID是AD,3A,95,EB,78,44就支持。关键在于开卡软件的设置和操作方法。光发外形图片没用,还要设置情况以及错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在意型号,闪存ID是AD,3A,95,EB,78,44就支持。关键在于开卡软件的设置和操作方法。光发外形图片没用, ...

又检测不到了

网友C:
请补上设置图和ce识别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补上设置图和ce识别图!谢谢

又不识别了 哎 明天我在弄 要休息了 麻烦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不识别了 哎 明天我在弄 要休息了 麻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补上设置图和ce识别图!谢谢

网友B:
容量256GB肯定开不过,选default  auto。flash select点 auto,选弹出那个。DRAM选128M,pretest选don't reference and skip original bad。sync mode先开开看,不过就取消✔。

网友D:
不是开卡软件不对,是你设置不对。

首先,选这个闪存型号是没问题的。
其次,红框这里,要不你就选上面的【Default】,后边下拉选【Auto】;要不你就直接将右边下拉选【128GB】,开不过再选【120GB】。你只有128GB的闪存,选256怎么可能开得过?
再次,绿框位置,去掉勾选,海力士的闪存基本不支持同步模式。
再再次,蓝框是关于缓存的设置,按照你提供的型号,应该是个海力士的128MB缓存,因此品牌要选对,而且容量也要选对。
再再再次,紫框的勾选,如果开不过,把这个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开卡软件不对,是你设置不对。

首先,选这个闪存型号是没问题的。

用您的方法显示这个 read flashID fail (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256GB肯定开不过,选default  auto。flash select点 auto,选弹出那个。DRAM选128M,pretest选don't  ...

显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补上设置图和ce识别图!谢谢

闪存识别图已经补上了

网友(2021-07-14):
128的开256怎么可能过得去呢,设置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