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小米5s手机换电池

楼主(2020-03-27):
小米5s原装电池不行了

先是某宝买了块Earise电池换了

和原厂电池对比下

更换成功。

用了一个月发现这电池不行,满电只能半小时了(刚换的时候可以2小时)
果断下了个和原厂电池一样的品牌飞毛腿
铁盒包装高大上

背面,非常精致的盒子

电池本体,白色外壳,不是原厂那种黑色了

还附带有胶

更换成功

目前满电能玩3-4小时,期待一二个月后不要降的太厉害。。。

网友A:
目前满电待机3-4小时——待机这么短???

网友B:
只要别在淘宝买所谓原厂电池就不会上当 淘宝上明目张胆卖的原厂全是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别在淘宝买所谓原厂电池就不会上当 淘宝上明目张胆卖的原厂全是假的

倒不一定,原厂拆机也很多,容量就很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满电待机3-4小时——待机这么短???

写错了,应该是满电开着屏幕可以玩3-4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不一定,原厂拆机也很多,容量就很坑了

拆机拉胶都有痕迹 一看就看得出来

网友:
小米最近不是49换电池吗?

网友D:
我刚自己换了,电池35块钱,回来换上软件测试只有2700ma,看来还是要换手机啊,换电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小米5s新换了电池运行也不行了。高通821这个u太差了

网友E:
我正想拆了5S擦镜头呢,没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想拆了5S擦镜头呢,没教程吗?

直接吸盘吸就行了,大力出奇迹,外壳是卡口没有双面胶,我还吹风机吹了半天,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自己换了,电池35块钱,回来换上软件测试只有2700ma,看来还是要换手机啊,换电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小 ...

嗯,以前的旗舰u现在是廉颇老了

网友:
2333,原来买水货诺基亚的时候送的“高端商务电池”,盒子比电池还值钱。

网友F:
我的5sp也是淘宝买的石墨烯电池换上咋能玩7-8个小时呢?容量还比标的3800mAh高

网友:
我华为荣耀6x换的歌神的电池,用起来和原装基本一样,39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5sp也是淘宝买的石墨烯电池换上咋能玩7-8个小时呢?容量还比标的3800mAh高 ...

牛,你这个什么app可以看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5sp也是淘宝买的石墨烯电池换上咋能玩7-8个小时呢?容量还比标的3800mAh高 ...

兄弟私发个链接吧。我的也准备要换电池了。

网友G:
现在小米售后不是49元换电池吗?而且来回的邮费还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小米售后不是49元换电池吗?而且来回的邮费还是免费的,

费时间,手机天天要用。。

网友:
前一阵预约了小米售后49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