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50)---ESP-32 掌控板

楼主(2020-03-27):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五十:ESP-32掌控板 盛思 MicroPython微控制器开发板

楼主:
什么是掌控板?
掌控板由创客教育专家委员会推出, 是一款教学用开源硬件,为普及创客教育而生,反应一线Python编程教学需求,迎接普通高中新课改。掌控板是一块普及STEAM创客教育、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编程教育的开源智能硬件。

这个掌控板是完全开源的。它集成ESP-32高性能双核芯片,支持WiFi和蓝牙双模通信,可作为物联网节点,实现物联网应用。同时掌控板上集成了OLED显示屏、RGB灯、加速度计、麦克风、光线传感器、蜂鸣器、按键开关、触摸开关、金手指外部拓展接口,支持图形化及python代码编程,可实现智能机器人、创客智造作品等智能控制类应用。

楼主:
技术参数

该板具有以下硬件特性:

  • ESP-32主控
    • 处理器:Tensilica LX6双核处理器(一核处理高速连接;一核独立应用开发)
    • 主频:高达240MHz的时钟频率
    • SRAM:520KB
    • Flash:8MB
    • Wi-Fi标准:FCC/CE/TELEC/KCC
    • Wi-Fi协议:802.11 b/g/n/d/e/i/k/r (802.11n,速度高达150 Mbps),A-MPDU和A-MSDU聚合,支持0.4us防护间隔
    • 频率范围:2.4~2.5 GHz
    • 蓝牙协议:符合蓝牙v4.2 BR/EDR和BLE标准
    • 蓝牙音频:CVSD和SBC音频低功耗:10uA
  • 供电方式:Micro USB供电
  • 工作电压:3.3V
  • 最大工作电流:200mA
  • 最大负载电流:1000mA
  • 掌控板载
    • 三轴加速度计MSA300,测量范围:±2/4/8/16G
    • 地磁传感器MMC5983MA,测量范围:±8 Gauss;精度0.4mGz,电子罗盘误差±0.5°
    • 光线传感器
    • 麦克风
    • 3 颗全彩ws2812灯珠
    • 1.3英寸OLED显示屏,支持16*16字符显示,分辨率128x64
    • 无源蜂鸣器
    • 支持2个物理按键(A/B)、6个触摸按键
    • 支持1路鳄鱼夹接口,可方便接入各种阻性传感器
  • 拓展接口
    • 20通道数字I/O, (其中支持12路PWM,6路触摸输入)
    • 5通道12bit模拟输入ADC,P0~P4
    • 1路的外部输入鳄鱼夹接口:EXT/GND
    • 支持I2C、UART、SPI通讯协议

楼主:
外观规格

楼主:
掌控板电原理图

网友A:
esp32进学校进考试了……

挺好的

期待esp32的资源继续丰富 价格继续下探 最好也6,7块钱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进学校进考试了……

挺好的

 支持,便宜点有利于更好的学习

楼主:
拓展接口

楼主:
1、安装掌控版驱动程序

驱动下载
安装软件时,如果没有自动安装CP210x的驱动,可手动下载并安装(for Windows、MacOS):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 ... Windows_Drivers.zip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 ... _OSX_VCP_Driver.zip
x64对应Windows 64位,x86对应Windows 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