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华链路由外壳摸很热,有谁知道啥问题?

楼主(2020-03-27):
朋友前段时间买了中兴e8822,无线一天断几次拔一下电源又好,就退货了,后又撸歌华链路由,也没刷固件,使用正常,就是摸外壳很热,当然不会没事找事给他建议替他刷机,就是想知道是不是原机固件在跑共享还是后台在挖矿?主控芯片使用率过高温度升高?

网友:
这货发热量就是大
又不像新三用金属外壳,就感觉特别热。

网友:
发热就在外面加个风扇

网友A:
买了两个全刷成了高恪,信号正常,稳定半年没出过问题,更换了大的散热片。温度还是有的,另一个把路由拆开装到了一个开关电源盒子里,带网眼的那种,温度终于不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两个全刷成了高恪,信号正常,稳定半年没出过问题,更换了大的散热片。温度还是有的,另一个把路由拆开 ...

   你两个歌华链的2.4G无线网速怎么样?
我的歌华链,刷了高恪  OP  华硕等多种固件,都是2.4G网速渣渣,5G网速能跑到200Mb+,2.4G只能跑到20Mb。也曾尝试刷其他的EEPROM,更不行。有的固件和楼主一样可以软件关闭USB3.0,尝试了,有点效果但是还不行。

      后来用锡纸把2.4G部分全部包裹,5G部分全部包裹,用的是某讯H1硬盘里面的那个屏蔽纸,自带粘胶,用高温胶带将电路板先隔离,然后锡纸全面包裹无线芯片以及功放和部分做屏蔽,锡纸与刮开的线路板接地层可靠接触,把CPU与USB连接部分也做了屏蔽,感觉能做的都做了,结果是2.4G的信号强度变好了,网速依旧上不去,可能有一定改善但是结果还是不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两个歌华链的2.4G无线网速怎么样?
我的歌华链,刷了高恪  OP  华硕等多种固件,都是2.4G网速渣渣, ...

卧槽!这种垃圾能折腾到如此程度真是I服了You!我没用过歌华链,但作为经销商玩过很多路由,信号好而网速慢,硬件上多数是功放挂了或者电容问题。软件的话,固件驱动问题或者附近干扰多或2.4G只工作在20MHz下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两个歌华链的2.4G无线网速怎么样?
我的歌华链,刷了高恪  OP  华硕等多种固件,都是2.4G网速渣渣, ...

测试5G能到250兆左右,2.5G能到100-160兆,和一个华硕AC66U还有一个K3C,相同位置距离速度差不多,但是远点就不如K3C了。30米有线千兆局域网内传输都是115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