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音箱充电口改5.5接口

楼主(2020-03-27):
很多年前,大约在冬季送了一个小金属蓝牙音箱,很是喜欢。

用了几年,结果充电口,被插拔坏了。

充电口不行了。

飞线。本来想飞这个接线端子。

还是这样比较好。

直接焊接上。

负极也焊接上。

面板开孔,安装5.5接头。

焊接成功。

复原。

充电没问题。

正常亮红灯。充电没问题。

控制面板。

充电没问题。外放也没问题。

修复这个音箱主要是用来给这个频谱用的。

漂亮

接口漂亮。

唯一就是红色的LED,没有换成白发红。。。。。。。

接口线定义。

耳机接头定义。

楼主:
个人对于充电口,5.5乘以2.1的特别喜欢。

网友A:
这个接口定义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定义有点用

接口定义也是搬砖过来的。

网友B:
接口定义全。换5.5的抗造

网友C:
接口定义不错,能多个typeC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定义全。换5.5的抗造

5.5抗插拔。抽插,抽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定义不错,能多个typeC更好。

那种太麻烦了。

全世界手机都应该用圆口充电器。5.5*2.1:lol:

网友:
怎么知道你需要焊的是正极

网友:
换这种接口最怕就是拿个12V的路由器电源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