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一个问题,网线做手机充电线能过多大电流?

楼主(2020-03-27):
手里有0.5全铜的超五类线,用3113做手机充电线,能过电流多少?要是低于3A感觉没必要了

网友A:
24AWG的,最多也就23AWG的,电流估计就1.5A左右了

网友:
又粗有硬,好用吗

网友:
你要学会计算导线横截面积,长度,电阻之间的关系。

网友:
多股并绕估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AWG的,最多也就23AWG的,电流估计就1.5A左右了

3根并线的话,理论上有1.5X3吧

网友B:
给出条件不够,导体的电阻跟长度成正比,同样材料的线,不同的长度,带载能力也不同。

网友:
用1平方的多心铜导线效果好,电流最少5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出条件不够,导体的电阻跟长度成正比,同样材料的线,不同的长度,带载能力也不同。 ...

撑死3米,再多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出条件不够,导体的电阻跟长度成正比,同样材料的线,不同的长度,带载能力也不同。 ...

没错,这种低压大电流的场合,对压降特别敏感,不光要考虑电流和线长,还要考虑负载允许的最大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