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哪里好?如果不折腾,不刷机,同等价位买哪个比较好?

楼主(2020-03-27):
       家里用的是K2,宽带升到200M以后,就凑活着用,台式机接到了光猫的千兆口,去年搬家了,租的120平,3室1厅,南北通,路由放到了客厅,客厅和主卧信号挺好,主卧北边的次卧信号不好,不稳定,次卧北边的厨房信号最差,客厅最北边的屋子信号也可以,但是就是放东西没人住,好不好无所谓。    租的房子,预留的网线也不够用,路由改变不了位置,最近买了个笔记本,想整个千兆的路由,让笔记本网速跑满。

    K2P哪里好?信号会比K2强么?K2P一般在200元左右,同等价位的路由器还有其他值得入手的吗?不考虑刷机、折腾,就是稳定、信号好、网速好,最近听说又出来个WIFI6,价钱是不是要高

网友:
天邑ty400,全千兆wifi6,博通3核,价格150。

网友:
WIFI6对应的你要换WIFI6手机,现在的米10就有,但是阉割版本,只有1.2G的带宽。
K2P 400元以下没有敌手,类似的DIR 878都要400,还不见得更好。

网友:
不折腾就买2个TP的7650,走有线回程的MESH,无缝漫游跑满200兆无压力

网友A:
信号好 无死角。
cpu速度够快,没延迟。
比k2的单核 快2倍以上呀。
内寸大, 发热很小几乎忽略不计。
这使得它稳定 高效 信号好。
好路由有很多 就是价格高,功耗大,发热也大。
目前千兆路由算k2p性价比最高了。

网友:
关键是性价比最好路由之一

网友:
最最主要的,信号好,可玩性高,可以刷的固件M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好 无死角。
cpu速度够快,没延迟。
比k2的单核 快2倍以上呀。

优点就在这...做工也不错

网友B:
MTK版K2P,是200元以内的千兆路由当中,做工、散热、无线信号、性能等综合能力最佳的代表,没有漏油问题,支持的好固件也多。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它能胜任大多数家庭或小型企业等场所的网络工作。对比K2,当然是全方面胜出,信号大约强30%左右(不同环境对信号强度有影响)。

网友:
年前200收了一个二手K3N。

网友C(2020-04-29):
不刷机k2p就完全是废物电子垃圾。  Redmi ac2100 169 已破解固件可刷,5g比k2p好,同款MT7621AT+MT7615N芯片,全新机有售后,2020年还有人用2.4g么?     水星D191G,MTK定制TP1900集成双频芯片,双频FEM,单核差了点日常无影响,关键人家全新机才100左右。 同配置还有Tp-WDR 7651千兆易展版,组mesh还不吊打?   360V5S增强版 149  MT7621DAT+MT7613GEN,这个硬件上已经吊打了,不过360产品我一直看不起。天邑TY400,博通3核1.5ghz就直接秒杀,其他的我都懒得看,就算信号差我外接ap也吊打。咸鱼150元。还有华为荣耀路由X2增强版 129 海思双核,这个也行反正比k2p划算

k2p的真实价值应该在60-80元之间。别说能刷机是优点,那叫迫不得已,斐讯自带的固件是不得不刷,人家随意。

网友:
现在K2P的价格的确有点太高,粗粮的ac2100已经适配老毛子

网友:
现在矿渣3比K2P性价比强多了,除了无限性能弱点以外

网友:
免费时期的划算,显在价格虚高了

网友:
水星D268G,某宝169.0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TK版K2P,是200元以内的千兆路由当中,做工、散热、无线信号、性能等综合能力最佳的代表,没有漏油问题, ...

没有漏油问题
其实还是有点漏油的 但就不至于坏无线芯片。
还是可以花十几元买片好点的导热垫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刷机k2p就完全是废物电子垃圾。  Redmi ac2100 169 已破解固件可刷,5g比k2p好,同款MT7621AT+MT7615N芯 ...

有些居家智能产品,需要2.4G连接来做智能的

网友:
K3C  和K2P -A1  差不多价钱了 ,单就硬件性能完爆K2P ,可惜漏油,但是加风扇,温度低了就不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漏油问题
其实还是有点漏油的 但就不至于坏无线芯片。
还是可以花十几元买片好点的导热垫换上去 ...

不漏油主要是因为工作温度没有K3那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