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帖》一体功率电感并联,叠放或彼此远离,对BUCK充电电路的影响

楼主(2020-03-27):
有个老款充电宝,BUCK充电电路,欲增大充电电流,除外其它,还需要改变红圈内所示的4R7功率电感的值。

想分别试试增大和减小电感值的情况,权衡后买了如下一体成型的6R8电感,理论上单用比原来增大电感值,并联减小电感值因为改造空间所限,如并联电感量合适的话就只能叠放,看了些介绍,这种一体电感的磁屏蔽效果最好,貌似可以。

为更多了解电感叠放究竟会有哪些不利影响,曾求助坛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214&extra=page%3D1,没有得到非常肯定的回复,有大侠建议我亲自试试,这就有了下面的结果,分享一下。

先试叠放态

远离态,充电电流增加20mA左右

其它可控实验条件均不变的情况下,观察充电电流,电感并联远离的效果,略好于并联叠放。看来一体电感的磁屏蔽效果还是值得信赖的,如果考虑实验中接口拔插存在接触电阻的变化,那么叠放的影响也许可以忽略不计了。
谢谢你路过!

网友:
试试只安装一个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电流是多大的呢?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一个平放一个立放

网友B:
这个实验实际不严谨,等值电感并联考虑互感时,一般正并互感越大总电感越大(l1 l2 m 三者等值总感为零时例外),反并互感越大总感量越小,具体影响用电桥测比较直观。放到buck里观察电流其实是不准确的,buck输出电流受电流取样的控制,电感在设计范围内的小幅正负误差变化对输出电流基本没影响,因为有控制芯片的占空比控制。所以这个实验无论是叠并还是飞线并对电流的影响很小,互感对电感量的影响这里也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C:
你的线也有电感呢,还有线的内阻,叠的时候注意绕线方式,还有,电流越大应该是损耗越大吧,电池端充电电流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线也有电感呢,还有线的内阻,叠的时候注意绕线方式,还有,电流越大应该是损耗越大吧,电池端充电电流 ...

请教:1. 叠放并联减小电感值应用时,2个电感的绕线方向应该一致还是相反?2. 另外,BUCK电路,欲增大充电电流应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验实际不严谨,等值电感并联考虑互感时,一般正并互感越大总电感越大(l1 l2 m 三者等值总感为零时例 ...

谢谢指点!请教没有电桥该怎么做才有意义呢?另外,资料介绍说,一体电感的磁屏蔽效果最好,漏感极小,可密集排布,是不是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电流是多大的呢?

充电输入插口旁,+极线路原来是串了1个SS32,实验前已换成了SS54。请继续指教

网友D:
在这个电路里电感值应该没啥大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请教没有电桥该怎么做才有意义呢?另外,资料介绍说,一体电感的磁屏蔽效果最好,漏感极小,可 ...

没电桥可以用个信号发生器或者搭一个简易振荡器测电感放到一起时感抗变化,不能准确也能大概看个变化趋势。老兄买的这俩一体电感本身漏磁很小其实不必太过在意叠放时互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电路里电感值应该没啥大的影响

充电宝BUCK充电电路,原始充电电流1A,想提高。
充电检流电阻已减半,开关管加并,输入端二极管由SS32换成SS54,充电电流提高非常有限。请教还需要改进什么地方,才能大幅提高充电电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桥可以用个信号发生器或者搭一个简易振荡器测电感放到一起时感抗变化,不能准确也能大概看个变化趋势 ...

做这个实验前,已将检流电阻减半,加并了开关管和代续流的8205,充电输入端二极管换成SS54,按照大神们之前的分析,再变化电感值即可提高充电电流。
电感值买大并联减小电感值的方法,纯属个人投机取巧,想看看电感值增大和减小,对充电电流各有什么影响。结果试电感并联状态时(无论叠放还是分开),充电电流比原始1-1.1A增加极其有限,不知问题出在哪儿?其实也试过单个6R8,充电电流也有增加,只是比并联状态略小。
既然大神说这种一体电感的互感不是主要问题,那实验结果的充电电流上不来,究竟是这种并联方式减小电感值无效?还是并联时对彼此电感内部绕组的方向有要求?又或者存在其它方面的问题。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这个实验前,已将检流电阻减半,加并了开关管和代续流的8205,充电输入端二极管换成SS54,按照大神们之 ...

电感换成2r2的比较好,个头要比原来大一倍,最好用磁环电感,电流还上不去用示波器戳下mos管栅极看下占空比,如果很高了就是电感不行或者供电不足,把输入的二极管取消或者提高输入电压,可以从简到难排除,先用万用表直接戳mos源极,带载时候测(把电池放电到1格),看看倒底输入电压是多少,充电头2a带载时的输出电压也要保障不能过低(5v左右就是偏低,必须5.2v以上)。充电头加u表加充电线加板子的二极管线损等等不能忽略,最好用稳压电源直接源极供电看输出电流,如果排除供电原因 电池电压原因,再去测占空比,占空比仍然很高那只有电感的原因了,再换合适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1. 叠放并联减小电感值应用时,2个电感的绕线方向应该一致还是相反?2. 另外,BUCK电路,欲增大充电 ...

1.应该是一致,那样即使有漏磁,磁极仍闭合
2.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应该是一致,那样即使有漏磁,磁极仍闭合
2.换芯片

纯属借机学习,不值得也无能力大折腾,哈哈
请教为什么换芯片呢,增大占空比?
控制芯片无字,仅监控作用(充、放电电流不过芯片)。芯片10、11脚跨接有阻容,不知是不是和改变占空比或开关频率有关。大神如有可能的芯片资料,敬请分享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属借机学习,不值得也无能力大折腾,哈哈
请教为什么换芯片呢,增大占空比?
控制芯片无字,仅监 ...

管理芯片是限流的,不过总感觉你这个不像是buck降压。。。,如果是的话试试改小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BUCK电路,如果要增加其输出功率,两种途径.不改变电感量的情况下,降低PWM频率.不改变PWM频率的情况下,降低电感量.

对于这个充电宝的实际电路,如果要对比更改电感量的差别,首先要保证测试环境的一致性.不同参数的电感,其内阻要保证一样,测试的时候,电池开路电压要一样.这样测试出来的结果才有参照意义.
其次,对于象电池这种电源性负载,往往不能体现BUCK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举个例子,电压级别相同的情况下,用一个50W的电源给电池充电,和用一个500W的电源给同样的电池充电,充电电流与电源功率不成比例关系,甚至差别不是很大.要测试电源的输出能力,需要把电池换成电阻.比如这个充电宝,输出应该是恒压的4.2V,逐渐减小负载电阻阻值,直至于输出电压开始低于4.2V,这时就是这个电源的最大输出能力.更换点干后再测试,就能对比出不同电感值的电流输出能力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换成2r2的比较好,个头要比原来大一倍,最好用磁环电感,电流还上不去用示波器戳下mos管栅极看下占空 ...

汇报一下:
1. 磁环电感没备件,改造空间也不允许。原来4R7工字电感1A电流即烫手不能停留,换成单个6R8一体电感(饱和电流8A,温升电流4.5A,参数应该够用了)或2个同向并联,电流上升了2、300mA,但电感几乎没有温升,貌似电感选择没有大问题。
2. 菜鸟很惭愧没有示波器,更不会用。我理解大神的意思,如果控制芯片输出的是固定占空比,再怎么折腾也没戏。不知这个无字芯片有没有可能通过改变外周阻容,调整占空比或开关频率。一没有,二不清楚,看来只有偃旗息鼓了。2R2的一体电感已下单,也许有最后一试。
3. 实验时电池电量2/4格,曾去掉输入二极管(实测过压降0.35V)提高电压,结果充电电流反而明显减低了

4.期间曾测过放电电流(已加并了BOOST电路的开关管和隔离二极管),比改前提高1A左右(正常稳定带载能达到3A,再增高至3.2A关断输出保护)。放电电流大幅提高,充电电流增加有限,感觉好像问题在控制芯片输出的占空比不够,如是这个问题,就只能放弃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