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焊把,拆到一个铜

楼主(2020-03-27):
如图片,两个镀铜,一个真铜,就使用铜焊把。
上图。

网友:
可以可以,只要价格到位 就不容易买到次品

网友A:
使用效果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网友B:
现在好多都是铜包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效果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心理作用,只是觉得铜的好,与焊接效果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都是铜包铝了!

我以为那两个也是铜,刮开才知是铝。

网友C:
我这个用2.5焊条焊一天也没问题,一点也不烫手

网友D:
其实需要凑一套才合适,镀铜焊钳,镀铜焊线,镀铜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用2.5焊条焊一天也没问题,一点也不烫手

焊把镀铜与全铜沒两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需要凑一套才合适,镀铜焊钳,镀铜焊线,镀铜焊机,……

前年在收购站50元偶得一台艮象315电焊机,用着真爽,4.0焊条都行。只是我一年难用两回,家用自己方便。

网友E:
铜的不行,电阻率高,铜合金甚至比铁还高。
只有4个9的银电阻率才低。所以但凡不是4N银的都是耍流氓,都是假冒伪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铜的不行,电阻率高,铜合金甚至比铁还高。
只有4个9的银电阻率才低。所以但凡不是4N银的都是耍流氓,都是 ...

铁的不行,电阻率高,铁甚至比黄铜还高。
只有4个9的银电阻率才低,但价格太贵。所以但凡不是铜的都是耍流氓,都是假冒伪劣。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把镀铜与全铜沒两个样。

新的镀层没有磨损,与全铜沒两个样。但是使用后磨损的情况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