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两线的楼宇对讲机,想从中取电给esp8266和继电器,大家帮看看

楼主(2020-03-27):
拆了个两线的楼宇对讲机,型号是丰林FC-40,想通过一个esp8266和继电器控制开锁的开关,不知道该从哪儿取电,平时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电的,振铃的时候有电,能否把振铃的直流电供给单片机和继电器用,请大家帮看看

网友:
很明显红黑线过来是交流信号,经过D1-D4整流给后面电路使用,开锁短接红黑线。

网友:
两线的平时根本没电!!

网友:
两线的一般就别想了,不用的时候基本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