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ROSE 拆解』拆个催眠小夜灯音箱。

楼主(2020-03-27):
挺好玩的一个小玩意。第一眼看以为是蓝牙音箱加个灯。

暖白的灯光,有两种模式。一种呼吸灯模式,另一种就是常亮了。

侧面MICRO usb充电口。

充电时红色。

一共五个按键,左边夜灯开关,然后是音量,音箱开关,定时。

打开音箱后可以15-60分钟定时。
里面内置了很多自然音效以及轻音乐。

背面五个防滑脚。

拆掉以后只有四个螺丝。

拆螺丝发现壳子打不开,仔细看了下,还有跟排线。
多亏没大力出奇迹。。。

把灯罩拆下来,原来这根排线是连接灯板的。

拔掉排线就可以彻底分离开了。

内置一节18650电池,自带保护板。

4欧3瓦小喇叭。

杰理主控。AS19AP24212百度了一下,貌似这IC支持蓝牙。

25Q128,内置的音乐都在这里了。

CS8122音频功放。

无字IC,应该是控制呼吸灯的。

充电TC4056A

电路板背面一排开关。

有空琢磨下杰理那主控,看能不能搞出蓝牙和读取内存卡来。

网友A:
我估计你没心思研究这些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小夜灯与音响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你没心思研究这些

没找到资料

网友B:
看到过厂家的资料,挂载SPI存储器的主控的不支持TF卡,希望你能够破解这个局,造福坛友

网友:
电池里面好像不是保护板 就是个线路板 方便镍带与铜线焊接

网友:
不过是别的MP3播放芯片,想来道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过厂家的资料,挂载SPI存储器的主控的不支持TF卡,希望你能够破解这个局,造福坛友 ...

呃。。。 那蓝牙呢? 有资料么?

网友:
给宝宝用不错

网友:
现在是零点5分。这时候都不让打,23点不让打,早晚都不让打,不知道什么时候让打

网友:
里面肉挺多的,tf卡是没辙了,蓝牙可以捣鼓一下,不过白色PCB看走线有点累啊

网友:
提示信息关闭

网友:
看起来挺精密的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
就是好奇这玩意有实际催眠效果么?

网友:
这个主控可以读U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那蓝牙呢? 有资料么?

资料?估计厂家没有放出来。虽然不支持TF卡,但是应该支持USB读取U盘的,相当于变相支持TF卡了。

网友:
外观倒是不错

网友:
挺新奇的,那个定时挺有新意。

网友:
外形应该设计得更好看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