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Douk Audio U2,一个可以让老功放满血复活的小玩意!

楼主(2020-03-27):
最近买了个USB口转光纤、同轴输出转换器用于不带USB输入口的功放,接上电脑音质还是很不错的,打开外壳看了下与宣传一致

网友:
就是一个纯数字输出声卡

网友A:
2707级别的
就出个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707级别的
就出个声

XU208不至于和2707一个级别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XU208不至于和2707一个级别把?

XU208是一个带有8个逻辑处理器的高速单片机,因为其处理速度高,因此被普遍用在数字音频输入的处理上,尤其是USB数字输入

PCM2707则是一个功能很全,带有USB音频处理的DAC

前者只有数字输出,后者有模拟输出,怎能直接比较?有什么参数可以直接比较?

Datasheet:
PCM2707: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pcm2707c.pdf

Xu208: https://www.xmos.com/download/XU208-256-TQ64-Datasheet(1.16).pdf

网友:
这个不错嘛,可以用电脑的数字音频直接输出给带有解码的功放上了。

网友:
好东西,多少钱买的?

网友:
是个usb口的声卡,输出接口是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