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块5W 6-7V太阳能板串联,接路灯控制器,要不要接二极管防反流?

楼主(2020-03-27):
前段时间购了3块5W 6-7V太阳能板和二同(牌子)LED恒压太阳能路灯控制器,今天有空玩下,有些还不明白。如用2块串联(太阳普通时,空载13.3V,强光时有13.9V)。接入太阳能路灯控制器,要不要再在每块太阳能板上接一个二极管防反流?现在电压刚够,再接二极管有压降,就很免强了。

用的两块刻有:KDS5W-270X175,L-170408和KDS5W-270X175, L-170620。剩下的这块只刻有270X175(长宽MM)。

绑放在棚架上

摩托车电池12V5AH,和二同(牌子)LED恒压太阳能路灯控制器暂时安放在这。

太阳能控制器工作模式设置表中第四项,LED并联数。原机器设置是41,即1并。对应从1到5并,每串300MA计算,又不知如何理解和设置?

晚上6点半点左右天色暗就自动亮灯了(可设延时27分,延到7点左右,即设79)。暂时设置亮4小时。(10点半关灯)。亮度可以,LED灯是4串4并(16颗)(用手提DC6V,2串18并应急灯改的)

未接太阳能控制器前,LED灯4串4并(16颗)用电池12V5AH供电,测电流是0.07A(因万用表DC 200MA档坏了,只能用DC 20A档测),不知是否准?

经今晚4个小时测试,灯亮足4小时,不知这12V5AH摩托车电池,能否承担得起这4串4并LED灯,每个LED灯电流是多少?总功率耗多少?电池还剩多少?白天太阳能板一天能充进多少电池?能充满吗?能不能再设置亮多几小时?另能否再串一块太阳能板上去(反正还有一块剩余),组成18V接入这个12V/24v的太阳能控制器?我算来算去还是不太明白,请高人解答下。

网友A:
这种共享单车上用的电池板送给我我也不太敢用,怕人说我是从车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共享单车上用的电池板送给我我也不太敢用,怕人说我是从车上拆的。。。 ...

真金白银从坛里20元一块购的,又不用甘怕。

楼主:
查百度:
12V*5Ah=60VAH=60Wh
60Wh/(5+5)w=6h
理论上6小时可以充满,条件是功率足,强烈阳光直射情况下。
实际上太阳角度在变化和阴天,输出严重不足10W,所以要将近几天才能充满。
理论上,蓄电池的充电电压必须为蓄电池的标称电压的1.1-1.2倍,即12V的蓄电池,充电电压也就是太阳能发电板的输出电压就要在13.2-14.4V之间。最大才13.9V,充不满,所以以后要选空载电压在15V-16V的板。
还要注意充电电流(也就是发电板的输出电流)不要超过蓄电池容量的1/10为佳。也就是说给5AH蓄电池充电电流最好在0.5A

楼主:
查百度:
太阳能电池板应用
题:现有负载8W的12V的LED灯,每天工作6小时,要求3个连续阴雨天可以持续供电.每天日照时间4小时.

求:1.需要蓄电池多少AH?
       2.需要多少功率的太阳能电池板?
答:1.、    3天*6H*8W=144WH(总负载)
               8W/12V=0.67A(工作电流)
               0.67A*6H*3天=12.06AH
              需要容量为12.6AH的蓄电池
       2.、    144WH/4H=36W(太阳能电池板功率)
               所需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为36W
基本明白怎么回事了。
理论计:
这个12V  5AH电池,供4串4并(0.5W每颗)的LED灯,(共8W,一小时耗电流0.67A),一晚只能连续亮7.46小时,即太阳能控制器设置时间不能大于7小时,强光状态下,2串5W 7V太阳能电池板,输出0.71A,要照7小时才能充满。看来LED灯加个红外感应装置,人来灯亮,人走灯熄好玩D,就是这种太阳能控制器输出能不能接红外感应装置问题了。

网友:
4007压降0.7V左右有点大,可以找个肖特基二极管试试,压降小一点。

网友:
我有1块太阳嗯呢该板,19V空载,DC-DC后充手机轻松1A,放车上偶尔外出应急用。

网友:
我这样的两块并联 夏天给充电宝充电最高也只有1a多

网友B:
太阳能板在串联的时候应该把二极管反向并联在每一片板上,防止遮挡到部分太阳能板导致电流倒流损坏。太阳能板在并联才需要在每片输出串联二极管,建议用专用理想二极管(贵的一批)或者压降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板在串联的时候应该把二极管反向并联在每一片板上,防止遮挡到部分太阳能板导致电流倒流损坏。太阳能 ...

太阳能板在串联的时候,应该把二极管反向并联在每一片板上:
请问二极管接法是按上边虚线接法,还是下边实线接法?两块太阳能板接两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板在串联的时候,应该把二极管反向并联在每一片板上:
请问二极管接法是按上边虚线接法,还是下边实 ...

你那虚线叫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板在串联的时候,应该把二极管反向并联在每一片板上:
请问二极管接法是按上边虚线接法,还是下边实 ...

肯定是实线啊,虚线的都短路了

网友:
并联太阳能板串个二极管就好,没这么麻烦

网友C:
我觉得串联太阳能板,就再串联一个二极管就行了,其实就是担心当太阳能板接收不了太阳的时候,电池倒流到太阳能板上,就变成负载而已。如果是并联太阳能板,就在每个太阳能板上都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
我买了太阳能灯板,带遥控开关,买了4块单车板,准备了8个2500的16850。灯板最大电流不到2A,4块单车板并联不知道能有多大电流,这周六回家安装,天气预报说下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串联太阳能板,就再串联一个二极管就行了,其实就是担心当太阳能板接收不了太阳的时候,电池倒流到太 ...

我觉得串联太阳能板,就再串联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串在第一块前面,还是串在两块板的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串联太阳能板,就再串联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串在第一块前面,还是串在两块板的中间? ...

其实都一样,串联电路的电流都是相同的,如果心理好受点稳妥点的话,串在第一块的正级吧。  不过现在很多太阳能控制器,都有防止电流倒灌的功能。

网友(2020-05-13):
引用 楼主:
真金白银从坛里20元一块购的,又不用甘怕。

我在咸鱼买了 20+块,全新库存,
看出是全新,连保护膜都在。。没有装过车。。。平均 10元一块包邮。。

网友:
串联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2020-07-23):
要么6V并联 给3.2V路灯控制板充电 电池用铁锂6A 3.2A 价格大概8元,32V太阳能控制灯板几块钱 就直接可以使用,不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