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建荣U盘量产求助

楼主(2020-03-27):
  如图,这是一个建荣方案的黑胶体U盘,主控是DM8223,颗粒是三星的16G TLC K9ADGD8U0M,应该短接哪两个点才能量产,还请大佬赐教,谢谢!

Disk Genius检测结果

Disk Genius检测结果

U盘本体

U盘本体

网友A:
GND加下面其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加下面其中一个

上面较大的吗?感觉那个是LED的预留焊盘

网友:
用8233的MPTOOL量产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较大的吗?感觉那个是LED的预留焊盘

就是短接GND跟LED其中一个焊盘,然后相应的量产软件就能识别了。先打开量产软件,短接了再插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