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网卡上的4R7电感掉了,可以换成更大更粗的吗?

楼主(2020-03-27):
RT,螃蟹的千兆网卡,类似图上用料很节俭的这种,不同牌子电路差不多都一样,滤波全靠电感和电容。
现在4R7电感碰掉不见了。
找来找去有了一个看起来很大很粗的工字电感,不知道具体多大但明显很大
实在找不到其它的,不知道这个可以换上吗?

网上查有说滤波电路可以直接换,并且越大越粗效果越好(但是会有铜损),请问是这样吗?
下边是图:

网友A:
4R7是4.7μH,你这个有几十μH。它在电路上不是起滤波的作用,而是与芯片内部的DC-DC降压电路配合,储能用的,最好用4.7μH的,不过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R7是4.7μH,你这个有几十μH。它在电路上不是起滤波的作用,而是与芯片内部的DC-DC降压电路配合,储能用 ...

感谢!查到了电路图并量了下,电感是连在36 regout和29  vdd10两脚之间,容量为2.2或4.7。
这个电感超了十几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一定 现在很多dcdc是电流模式的 对电感大小有要求
电感量大了会导致输出电流降低

网友:
不是电路板精简,而是螃蟹的IC整合做得特别好。

它真得不需要那么多”元件“

甚至那个电感供电部分都能精简掉,使用外部供电还能再节约至少5个小贴片呢

网友:
DC-DC电感只要功率够,一般误差一些是没事的。

但是你这个DC-DC是主芯片自带的,搞不好连芯片一起烧了。

网友:
网上卖4.7uH电感的大把,为啥非要用那么大的呢,可能会有问题的,DCR太大。

网友(2020-08-19):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