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UltraFire迷彩强光手电,与同款 魅色c8 同步拆解对比

楼主(2020-03-27):
今天出去晃悠,就不小心晃到废品站了,进去看到的,这玩意,按键不亮,被遗弃。

主角,迷彩强光手电

估计安装管道煤气的时候赠送的

后面按钮,绿色橡胶

灯头

拿出对照产品。

数码之家 魅色 c8

简单分解

魅色尾部开关分解(这部分的内容可以忽略,因为已经被我稍微改造过了,之前出现了闪灯的通病)

开关

弹簧。c8原本是有个铜与电池接触的,被我拆除

迷彩手电尾部分解

这个与电池的接触点是铁的或者别的材质。磁铁可吸

尾部开关无法拿出,估计是压在里面的。用力了也无法推出来

下一步看看附带的电池,型号BRC 18650 4600mAh核能电池

尾部负极,只有一个纯粹用来装饰的金属片,我拆过以前正品神火,是一个保护板

完全扒皮,有锈渍。
电池是一手电池,非回收。
正极凸起是个一体,非点焊

继续下面拆解电池仓

两者电池仓均为铝质

c8内部有黑色喷漆

迷彩内部无喷漆,裸露铝

高度不一

重量相差不多

准备下一步拆解灯头

重量相差较大

分解

两者的反光碗均为光面碗。
c8反光碗为铝质(上),迷彩反光碗为塑料(下)

灯头盖两者均有防水橡胶圈

灯头透光两者均为玻璃,非普通手电的透明塑料。
迷彩容易沾指纹(左),c8比较清澈通透(右)

迷彩玻璃较薄(左),c8玻璃较厚(右)

继续拆解发光部分

灯珠对比
上c8 下迷彩

拆出中芯

c8驱动板

无字sop-8芯片+mos

迷彩比c8多个弹簧与电池仓(负极)接触

迷彩驱动板

一个多功能控制芯片就完事了

拆出两者灯板

对比,上c8 下迷彩

c8 科瑞灯珠特写

迷彩灯珠特写

c8灯板下面为实心仓

迷彩下面为空心仓

拆解全家福。

下面开始效果测试

照树,距离约15m
左迷彩 右c8
c8聚光点较大

对面写字楼,约100m
左迷彩 右c8
c8总体较亮

最后动图展示,迷彩有:强、中、弱、爆闪、SOS一共5个档位。在中档和弱档有频闪

网友:
不错啊,这都能碰到

网友:
看出来了,迷彩的灯珠封装没有C8漂亮,而且迷彩的灯珠底座是准备装多个LED的板子。

网友:
楼主你好抖呢,这好的手机拍出来的还不如我的红米NOTE7PRO拍照的效果呀,没对焦还是手抖了?
我看是喝酒了手抖所致

网友:
质量还可以。。
够详细的,500星好评

网友(2023-10-04):
正品的间的花纹更细,灯光没那么白有点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