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买个低档半高显卡

楼主(2020-03-27):
服务器电脑,hp超静音的,因为说的是只要增加器件,风扇噪声会增大很多,故一直使用集成的VGA输出。其实主板自带的VGA效果本来就不如台式机的,但因为说的风扇原因一直未能加显卡。现在是在受不了那个显示了,最高1024*768的分辨率确实也太低。想安装个显卡,记得介绍说能装半高显卡。其实机子自带转换卡,pcie16位转单8位双4位。因为之前坏过一台重买的,这些配件都是双份的,但我希望直接用这个16位的插槽。
主板上只有一个sata口空着没用,一个pcie 16位插槽。所有硬盘都通过2个RAID卡连接,采用RAID5。我只是安装了最低3块硬盘。

因为内存64G,不怕显卡分主机内存。而自己平常就是看看文档、网页,偶尔看看视频,对显卡要求很低。原来的VGA其实是感觉有拖尾了,确实影响观看。所以实际不需要高档的,但最好能有DVI口。我都是配二手显示器,手头的几台二手显示器都是只有DVI口,没有VGA更没有HDMI。
能有二手的推荐一下也好。

网友A:
得看你要买什么价位的 什么用途的,显卡有上千种规格型号的。你得知道你想花多少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要买什么价位的 什么用途的,显卡有上千种规格型号的。你得知道你想花多少钱买 ...

要求很简单:半高的,就是高度我必须在矮矮的机箱里能放下。耗电量一定要小,因为主板没有其他电源输出,所以必须是不需要另加电源的。显卡是不带风扇的。主板上的10个轴流风扇的会因为耗电量的稍微增加而导致转速大幅提高。显卡的耗电量必须选最低的。

服务器电源不同于台式机,是只有一组12V输出的。而且是跟主板直接插接的。

至于性能,我一点要求也没有,就是因为原来的有拖尾了才想加。能稳定显示1024*768的即可。
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插槽,所以只能选这类的

楼主:
至于价位,我觉得多花几块钱无所谓,但一来我不需要好显卡,二来这个主板也不可能安装好显卡。因为电脑一直用单位发的、自己一直买二手笔记本,从没用过独立显卡,对显卡真的不太了解。特别是耗电问题。

网友B:
:lol:1030这个小渣渣比较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30这个小渣渣比较省电

淘宝看了,不行,高度太高,机箱放不上,我还以为半高都一样呢.不是这种

网友:
就像联想小机箱半高刀卡,有各种视频输出口dvi hdmi  vga
512 1G显存 的 电脑店二手都有出售也就20左右吧  最多30

网友C:
可以用品牌拆机的GT210 GT605,或者AMD的HD系列显卡都行,HD5000 6000 7000系列都能满足你的需求,接口有很多版本,自己选就行了。
稍微好点的,上K600 功耗略微大点,也不贵但是性能高了好几个等级,算是图形专业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品牌拆机的GT210 GT605,或者AMD的HD系列显卡都行,HD5000 6000 7000系列都能满足你的需求,接口有很 ...

谢谢提醒,突然发现,真的是脑子不好用了。把家里台式机上的换过去不就行了嘛?家里的联想机子

不足之处是没有DVI口,但有VGA和HDMI,对付不难。

把家里的台式机换成这个不就行了?反正扔着也是扔着

但这个有电源接口,但主板上、电源上一时没找到这个口。问问大家如果没有这组电源,不知能否运转?

网友:
联想商用机,电源都是定制的,没有多余的供显卡的电源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看了,不行,高度太高,机箱放不上,我还以为半高都一样呢.不是这种

没找对牌子吧,那你只能搞个710,705这种了

网友:
我有个戴尔拆机的GT220 1G DD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