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48v充电器拆机,求问题分析

楼主(2020-03-27):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就是询问同事之前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主板问题,后来我还是听了大家的意见,那个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干脆拆件用。主要是有次在车库捡到一个充电器,插电亮灯,有输出电压,我以为它是好的,因为我不玩电动车所以就没试。
前几天媳妇说她电动车续航不行了,又去换了电瓶,结果刚换了两天,有天晚上发现不充电了。正常连接电池充电应该是红灯,充满是绿灯的,她这连接充电器和电瓶后一直亮绿灯,不转红灯。她这款电动车是捷安特的一款133,老款的,48v12a的电瓶,三千块钱的电动车速度还不如一千块钱的电动车,在路上基本上是最慢的,国标25km吧,她这款最多跑20,续航也不行,新电瓶也就跑二三十千米。所以我对这电动车印象很差。这次充电器坏了,我拆开充电器一看,感觉很失望,做工太垃圾了,三千块钱电动车的充电器,被一千来块的充电器甩十条街。对捷安特这个品牌感觉更没有好感了。
先看这个捷安特充电器,南京特能生产的,输出48v1.8a.不接电瓶的时候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然后第二款是我捡到的那款我以为是好的新日充电器,做工不错,比捷安特好的多,输出电压48v3a的,实测电压36v,但是侧面有标签说明不接电瓶输入电压是低于42的,所以我并不担心。一顿操作猛于虎,我就把捷安特的充电线嫁接到新日充电器上了,直接插电动车上试机,亮红灯很高兴,能充电。但是听声音感觉不对,有轻微的啸叫声,但是叫声是断断续续的,像是电流断断续续的。串入万用表测电流,发现电流就是断断续续的,红灯一直亮着,风扇一直转着,但是电流就是一下0,一下2A多的跳,肯定是有问题了,但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啊,希望高手分析下,该换哪个件?手机上传难编辑,就直接上图了。

网友A:
插电瓶亮绿灯,不插电瓶只插220V灯亮不亮?不亮可能是输入线不通,输入线没问题检查保险烧没烧,保险烧了的话要检查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
把开关管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瓶亮绿灯,不插电瓶只插220V灯亮不亮?不亮可能是输入线不通,输入线没问题检查保险烧没烧,保险烧了的 ...

接入220v也是亮绿灯,保险没烧,估计问题不大,有没有可能电容坏了?

网友B:
新日的充电器没问题,不过夏天12A电瓶用3A充电,电流稍微大了点(冬天没事),2A至2.4A最合适。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一样的2012年生产的新日电动车充电器,就是充几秒停一下,然后继续充,如此反复(新日的脉冲充电,正常就是这样的)。轻微的啸叫声不用管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入220v也是亮绿灯,保险没烧,估计问题不大,有没有可能电容坏了?

可能是输出线坏了,输出线插电瓶的那一端可能接触不良或者不通了,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线的这端跟插电瓶的口那端通不通。或者将充电器插电瓶车充电口上,但是不要插220V,然后用万用表在充电器输出端的两个线头上测有没有40几V以上电压,有的话说明输出线是好的,这种测法更准确靠谱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入220v也是亮绿灯,保险没烧,估计问题不大,有没有可能电容坏了?

输出线是没啥问题的,我把输出线焊到其他充电器上可以正常用,应该可以排除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日的充电器没问题,不过夏天12A电瓶用3A充电,电流稍微大了点(冬天没事),2A至2.4A最合适。
我有一个和 ...

我晕,原来新日正常的就是这样的,我以为是坏的,充一下停一下的,难道不是对电瓶更不好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原来新日正常的就是这样的,我以为是坏的,充一下停一下的,难道不是对电瓶更不好嘛 ...

我也有一款48V新日充电器,也是河南三丽代工,单片机的,实测充电电压能到80多,不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线是没啥问题的,我把输出线焊到其他充电器上可以正常用,应该可以排除接触不良问题。 ...

你有万用表吗?测一下插电状态下充电器次级63V 220UF电容两个脚上的电压是多少,测的时候注意安全,手不要去碰电路板上的任何金属部位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源打嗝了呢哈哈

网友C:
两个做工都一般,连个保险管都不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做工都一般,连个保险管都不舍得用。

新日的那款输入输出都有保险管,用热缩管包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