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贴8ddk有六千多坏块

楼主(2020-03-27):
拆了个256g的M6S,8片8ddk,贴在917上扫出来六千多坏块,可用就2-3个G,每个颗粒都是这样,太扯了吧强力擦除之后还是一样

换3268和3267,又是check info block fail(Before download ISP 0D)万年不变的老毛病,都找不到可以用的主控了

网友:
安国在向你招手

网友A:
的确要试试安国。问一下有没有试过9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要试试安国。问一下有没有试过903?

没有带tsop的903,不过8片颗粒都是这样不合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带tsop的903,不过8片颗粒都是这样不合理吧

的确不合理,坏块数量那一栏打开看看。试过116版本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不合理,坏块数量那一栏打开看看。试过116版本没?

116版本是哪个?我用黑片工具扫也是六千多坏快,电压3.3 1.8都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6版本是哪个?我用黑片工具扫也是六千多坏快,电压3.3 1.8都试了

说的是IS903_V2.11.00.39  v116,忘记了没有903 tsop48测试架。我一般不用917,掉毛病特多,宁可用安国。这样,先用917强擦,之后贴2246EN,看看能不能过。还不行的话只能上安国。

网友:
这种都是被高电压写过的,迈威主控毛病  直接垃圾桶吧或者安国低格凑合用

网友:
报check info block fail我发现不光是SB8的问题,可以看看SB4和SB10(当然东芝不用SB4),原来的15NM闪迪贴3268也报错,把SB8贴SB10就行了

网友:
917一般都会进行一轮扫描,设置不对很难开出来。而且917的说实话很乱。
你可以试试903或者3268 8DDK照理应该很容易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16版本是哪个?我用黑片工具扫也是六千多坏快,电压3.3 1.8都试了

上安国芯邦什么的低扫一遍使用

网友B(2022-01-14):
请教下楼主,8ddk贴上chipgenius认不出FLASH ID是什么问题,主控是拆机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8ddk贴上chipgenius认不出FLASH ID是什么问题,主控是拆机板

is917和vhipgenius有兼容性问题,检测没有flash id而且掉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s917和vhipgenius有兼容性问题,检测没有flash id而且掉盘

用旧版 2019.03那版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旧版 2019.03那版可以

我去试试看,还有这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试试看,还有这事情

之前坛友有提过 可以看这篇帖子最后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bile=&mod=viewthread&tid=67811

目前看2019-07软件的更新日志应该为了防卡死直接不检测了
【2019-07-23】v4.19.0723
①支持银灿IS918M芯片的深度检测
②修正部分IS917芯片检测中卡死的问题(此为临时解决方案:若判断为可能出现卡死,则跳过检测闪存识别码流程,此时可使用量产工具进行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s917和vhipgenius有兼容性问题,检测没有flash id而且掉盘

如果正常使用都掉盘,则是固件问题,换固件应该可好。不过917开卡是真的妖,所以基本还是得看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正常使用都掉盘,则是固件问题,换固件应该可好。不过917开卡是真的妖,所以基本还是得看脸 ...

不是固件问题,就是兼容性问题。不过我喜欢917多于3267,我用着开成功几率比3267还高,跳线什么的全拆了不管,正常开出来

网友:
903买tsop48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