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608不认盘,怎么办?

楼主(2020-03-27):
这硬盘突然不能开机了,网上说用Parted Magic做安全擦除可解,于是尝试用Parted Magic上去,确实可认盘读写,但进行安全擦除时没有成功,断开后再接通就无法再认盘,后来买了个20329还是不认,更别说开卡了。
请教各路高手,这个怎样解决开卡?

网友A:
需要短接上电,开卡软件才能认。找找右边的那一列孔,哪个旁边标着ROM字样。

网友:
608是彻底可以淘汰了,我612还勉强用着,写入多了就假死,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短接上电,开卡软件才能认。找找右边的那一列孔,哪个旁边标着ROM字样。 ...

应该就是j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j1

嗯,没注意角上还有俩孔

楼主:
没有J1,是J3吧?不过我试过了,用镊子短接的,不管是短接后再插电脑,还是插电脑后再短接,开卡软件都认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J1,是J3吧?不过我试过了,用镊子短接的,不管是短接后再插电脑,还是插电脑后再短接,开卡软件都认不 ...

你眼力很一般嘛~J1在主控的右上角大概1cm位置,不是板的右上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眼力很一般嘛~J1在主控的右上角大概1cm位置,不是板的右上角。

非常非常感谢!真是高手!
作为新手练手,居然几分钟搞定,太棒了。

网友D:
短接  转接卡上电 直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接  转接卡上电 直接开

是的,就是这J1,一直以为右上角的J3,差点放弃了。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终于搞定用上了,开卡做了两次才完成,第一次ROM短接开卡工具只认出4M,开卡成功后,重新接上电脑不用短接工具就认出114G了,完成第二次开卡就行,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E:
楼主你哪找的教程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个忙测量一下左上方的三个电感的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少?感激不尽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帮个忙分别测量下这三个电感的输出电压有多少?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帮个忙分别测量下这三个电感的输出电压有多少?感激不尽

完全不懂呢,怎测?用什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哪找的教程

万能的百度

网友(2024-01-13):
重新开卡呗

网友(2024-08-02):
必须用开卡转接卡嘛。  楼主

网友:
Asm
1153转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