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种升压模块,12V输入,可是输出20V 2A的功率都达不到。

楼主(2020-03-28):
12V输入,用的是ATX电源改的可调,电流能到8A。

先设模块,输出电压21v。接个20欧电阻,可以达到1A.  21V.
换10欧电阻,电压一下就跌了,电流也就1.5A,,,,
除非把输入电压提高到16V,输出才能稳定到21V。

既然是给12V蓄电池用的,就必须能在10-12V输出很稳定的20V电流。要不就是废物啊。

这些升压模块,看样子水平真不行。

=======================================

DC-DC 车载 笔记本移动电源 10-32V转12-35V可调 150W升压模块

=========================================
XL6009 DC-DC 升压模块 电源模块输出可调 超LM2577 稳压模块

网友:
15.0W的模块的电流

网友A:
首先,看是不是热保护了,第二看是不是板子上面的原件损坏了,因为我就出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是不是热保护了,第二看是不是板子上面的原件损坏了,因为我就出现过这种问题
...

当我把电压升到15V的时候,输出才能稳定啊。

所以,还是很怪的。

网友:
DC-DC 车载 笔记本移动电源 10-32V转12-35V可调 150W升压模块
这个模块应该是可以达到标称功率的,你看是不是线阻原因导致升压时模块端电压过低

网友:
下面的模块我也买了,根本不行

网友:
第一个在车上充ThinkPad没问题,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友:
第二种设计就是玩儿用的,用ss34再好的电路芯片这货也达不到倍压2A输出.第一种达不到倍压2A那是可以找卖家理论.

网友:
第一种实际测试去到19V5A是可以的,但是发热较大,20V2A达不到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个和楼主一模一样的DC-DC升压模块(标称100W),前不久还用12V/18A的开关电源接上去,为我的笔记本电脑(神舟战神Z7,供电适配器19V/7A)供电试验了一下。电流2-3A时基本正常,当电流达到4A时,该模块就比较热了,长期使用,应该需要加风扇散热。笔记本的实际工作电流没有达到5A,所以无法预测5A以后的情况。试验开始时我调整的输出电压为19V,试验中我没有测量其输出端的实际电压,想来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的那个模块应该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头再研究下。

网友:
输出接10欧电阻~~如果电压21v
P=U²/R
电阻上加载的功率就有40W
事实上有可能是电阻功率不够,烧得阻值变大了,电流就小了

网友:
150W那个,80W一般没啥问题,你带不动有可能输入端线阻太大了,模块端拉低到8V模块就没法正常运行了

楼主:
我加了个恒流的线,以前发过电路。

楼主:
可以用电子负载实验下。

楼主(2020-05-31):
据说第一种的板子,故障挺多的,肖特基管,电容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