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们这么喜欢多天线那多天线能不能真正发挥点用?

楼主(2020-03-28):
3GPP通信里有种东西叫做Rx diversity,利用多通道来接收SISO终端的上行信号,2T4R比2T2R增益大概有2-3dbi的样子,既然厂家都愿意搞多天线不愿意塞LNA,是否从软件层能够实现rxd接收?类似AP的STBC编码一类的

网友(2021-11-21):
天线多,可调方向也多,也算有一点点作用吧

网友A:
其实厂家应该搞点像工业用的自带SMA接头,允许用户自己换天线或是延长天线的路由出来,这样家里布线时直接从弱电箱布馈线出来就行了,到时一个房间一根天线,路由主机放弱电箱里,这样比用AC+AP或是桥接、甚至是MESH组网之类的都省事并且方便,因为这样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切换的问题,到哪都信号满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厂家应该搞点像工业用的自带SMA接头,允许用户自己换天线或是延长天线的路由出来,这样家里布线时直接 ...

家用路由由于功率低或阻抗不匹配等因素,使用过长的线路或过高增益的天线会造成反效果的!摩托车就算弄个加长版,它还是摩托,比不上汽车甚至性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