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有烘箱 用加热板和12元的欧姆龙温控器做个

楼主(2020-03-28):
给金属板喷漆后要烘干

本来想用烤箱 但是不能恒温 想了下 用这个加热   加热板     温控器是12元买的 日本欧姆龙拆机的E5CX 90年代的玩意 但是精度可不低  当年AD比较贵 用的是AD654压控振荡器当AD

背面中间的是 K型热电偶 1块5一个的    给加热板接上线 就能用了

廉价温枪测了下  温度差不多  还算准

功率323.8w  实际温控器3w吧   加热板300w是够的

现成的东西做了个恒温 烤盘   成本不高   如果用个玻璃碗扣上就更好了 因为我放在厨房的 一开门 温度都能变  环境影响还真不小

网友A:
楼主这温枪升值严重啊

网友B:
废品站五块钱收个旧烤箱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温枪升值严重啊

这是买的二手的 30-40一个买的  还有可调发射率的   几乎全新 这玩意平时很多人买了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品站五块钱收个旧烤箱回来,

5块钱收不到吧 好歹10块钱 20的  但是 这玩意不恒温也讨厌 我这烘干油漆要恒温  烤箱都是恒功率吧 不过可以自己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5块钱收不到吧 好歹10块钱 20的  但是 这玩意不恒温也讨厌 我这烘干油漆要恒温  烤箱都是恒功率吧 不过可 ...

我的意思是把恒温加热板放到烤箱里,当保护罩哈哈

网友C:
烤箱也是恒温的,虽然波动大.不是很喜欢楼主的这款温控器,,以前公司用的多,接线麻烦继电器输出还太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把恒温加热板放到烤箱里,当保护罩哈哈

那我还不如直接改下 烤箱呢  加个温控器和 热电偶 岂不是 比  我这个加热板还好用

网友:
温枪当年9块撸的不准,直接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还不如直接改下 烤箱呢  加个温控器和 热电偶 岂不是 比  我这个加热板还好用 ...

是的,论坛好几位坛友改过pid烤箱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论坛好几位坛友改过pid烤箱了哈哈

PID估计没用 还是开关模式管用  PID 只要里面放点东西热容不同  估计PID参数都能变 我这烤盘  开门以后 风一吹都能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烤箱也是恒温的,虽然波动大.不是很喜欢楼主的这款温控器,,以前公司用的多,接线麻烦继电器输出还太占地方. ...

廉价烤箱的恒温就是笑话,它是用烤箱腔体外的另外一块发热板来控温的,实际上跟腔体内的温度是不直接相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D估计没用 还是开关模式管用  PID 只要里面放点东西热容不同  估计PID参数都能变 我这烤盘  开门以后  ...

pid本来就是带自整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d本来就是带自整定的

自整定后  参数固定了 如果 刮个风啥的 会影响稳定性 因为 参数不能自己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