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刚买的260w电磨,拆开看看。挺满意的。

楼主(2020-03-28):
买了个200多瓦的电磨,本来想可以当做电钻用,开机一试才知道电钻归电钻电磨归电磨,两者转速差距太大了,电钻几百转500左右就算快了,电磨起步就3000了,如果非得钻也就钻钻塑料。像钻金属啊这类东西300左右大扭力才行。这东西共6个档位可调。最低1档我都觉得很快了,对于电钻来说哈。于是把他才开来看看,260w功率电机应该不小,那种几十瓦的微型电磨,里边的电机比我的电动刮胡刀里的电机还小,跟我那个电动鼻毛机电机差不多大,完全是玩具,所以买电磨时专门避开了微型电磨,虽然是用在航模上的比如给拧滑了的螺丝开个一字槽啊,把小螺丝截断啊反正很轻松的活。我还是选择了这种三爪夹头的电磨。一旦用上三爪夹头功率就不会很小了起码都在百瓦级别以上。反正比微型要大许多了。一只手拿着干活就比较吃力了,需要双手辅助比较方便。简单几个大螺丝才开后三段式结构简单明了。首段夹头由一根12mm左右轴与电机输出轴直连,中间大大的金属散热风扇。中段电机好长几乎占据整个电磨长度的60/100。尾端电源开关与六档圆轮开关。六档开关可能就是个变压器,通过电压控制电机转速,这个开关小盒子后面有一个小旋钮一字螺丝刀可以正反拧,我试了一下原来是调整档位速度大小的,比如我把六档开关调到最低档一档时转速就没法再低了,后面这个旋钮可以调节怠速的大小我把速度调到一定转速时电机就停下了,估计这个调节范围也不是太大。而且就算能把速度降到几百但是没有齿轮箱变速的直接输出力量是不够的像这种靠降低电压或电流得到的低速是很不稳定且无力的,我在调节时都能感觉到电机快停时的力量,很不稳定。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大大的电机,相比那些几十块的玩具电磨不管是夹头还是电机都挺不错的,一套也就100块。电磨对于我来说还是比电钻实用些,如果要钻孔还是会买一把电钻,就像买电磨之前开贴请教论坛的同志们所给予我的指点那样,各有各的用途,一样一套才是正道。电钻就不用买220v的了,买把几十块的充电电钻就是,不知道3s/4s/5s/6s电压下电钻力量的区别很大吗?说实话我是玩航模的接触锂电池10多年了,对锂电池的价格还是清楚的,30/50元的手电钻配的电池如果是正品还不要说进口电池哈,就是国内大厂的正品电池的成本都30-50元了。那电钻成本呢?我固件这种便宜的锂电钻电池基本都是国内电池商处理的报废或准备报废的电池。只有这样才能把电池成本控制几块钱之内。所以我买锂电钻要么买大牌子200-300的要么就30-50的机器到手后电池丢了自己配一组18650。其实算起来还是买大牌子的划算。好多人都没有算电池这笔账。殊不知锂电工具电池是成本的一大块。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电机转子上的OSD202001是生产日期还是型号,不知道这款电机的型号与KV.

网友A:
这个可以磨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磨什么东西?

可以把JJ打磨光滑,减小摩擦力,抽插更省力,力度更大,频率更快。

网友:
字这么多,就相信你了,我也有一个这种220V电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JJ打磨光滑,减小摩擦力,抽插更省力,力度更大,频率更快。 ...

温总可是老司机了,我感觉应当增大摩擦力才更刺激,有的人有珍珠疹嫌不好看,到医院拿激光都打下去了,倒是光滑好看了,伤口好了试枪当晚就悔恨终生,老婆吵着要离婚

网友:
这不是直磨吗,在厂里都是磨犄角旮旯用的,声音巨大,一点不爱用这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温总可是老司机了,我感觉应当增大摩擦力才更刺激,有的人有珍珠疹嫌不好看,到医院拿激光都打下去了,倒 ...

一对小夫妻,在野外游玩。男的命根子被毒蜂蜇得又肿又疼,急忙到医院治疗。医生正要给男的打消肿针,女的急忙对医生说,止痛就行了,不用消肿。。。。。不用消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对小夫妻,在野外游玩。男的命根子被毒蜂蜇得又肿又疼,急忙到医院治疗。医生正要给男的打消肿针,女的 ...

我要下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对小夫妻,在野外游玩。男的命根子被毒蜂蜇得又肿又疼,急忙到医院治疗。医生正要给男的打消肿针,女的 ...

网友D:
有个24v-36v插电的,金属爪,很暴力

网友:
大有大的用,小有小的用处,大的力和速度,小的在于精度和力度恰到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24v-36v插电的,金属爪,很暴力

我的是220V的,以前达美那种,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这种电磨对业余DIY爱好者来说比较完美了,这货我也放入购物车很久了,因为用不着一直还没有下单,下次需要时就它了。感觉这种夹持范围0.6-6.5mm的比那种仅在3mm之内的方便多了,因为有很多切磨头是直径6mm的。当然那种小夹头电磨也可以改造成这种三爪夹头的,但业余条件下很难保证同心度,特别是是这种较大号夹头,比那种较小巧的0.5-4mm的JT0夹头改装难度更大些。
至于普通手电钻转速,楼主说的500左右太保守了,那也就是单速充电钻/批两用机的常见转速,双速充电钻的最高转速应该差不多1500上下了。多数的交流电钻应该能达到3000左右,三五百的转速来钻孔,那可以说是折磨人。根据楼主的需求,国产东成或威克士之类的12V充电钻应该差不多,像东成碰到活动价也比这个电磨贵不了多少,而威克士也基本不会超出你的预算很多。至于锂电池的串数,肯定越多越有劲,但你用于航模的话,12V应该够用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意见,首先抱歉写了这么多字,其次还是讲这个电磨。试用了一会儿,声音不算大,主要噪声来自最后那张图的金属散热器。完全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同心度也让我满意,夹2mm麻花钻,没有一点偏心。最后还是讲讲它的应用,由于体积关系单手拿着不能做精细活,用左手辅助干活稳当点,实在嫌它大,重,就买一副软轴加手柄。这样一来就彻底成了精工雕刻打磨用设备了。关于电机,拆开看到电机内转子,做工堪比名牌。260w不会虚标,这么大的块头让人不用担心我的无理要求了。相比碳刷就太小了,碳刷长度3-4mm吧,大概换一次能用20-30小时吧,估计哈,所以朋友们在买电磨等类似电动工具时,记得多买两幅备用。

网友:
4、6、8楼的靠边停车,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网友:
电磨到现在还没找到真正的用出,雕刻不会,打磨用的少,楼上几位开车超速太明显了

网友E(2020-12-28):
引用 网友D:
有个24v-36v插电的,金属爪,很暴力

麻烦问下,这款里面是不是直流电机55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下,这款里面是不是直流电机550?

没拆过。。。。。。。估计网上有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拆过。。。。。。。估计网上有拆解

看其他人用过,外壳直径差不多四厘米左右 然后看电源是外接调速 里面估计就是直流电机了 4厘米左右能塞进去的貌似最大的就是550了 所以问一嘴 因为手里有个美耐特最便宜那款的 用起来尚可 看这款感觉还不错 如果是串励电机的合计考虑一个。感谢回答,我在翻翻看看类似的有拆机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