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锂电池连接小马达如何加保护板?

楼主(2020-03-28):
   一个简易的桌面吸尘器,主要清理桌面橡皮屑,使用一段时间还算比较好用

买来时是使用两节5号电池,现在改为一节或两节并联锂电池供电

请教两个问题:
     1、用一节锂电池接充放电保护板后无法使用,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加装保护板?

     2、使用两节锂电池并联,除了经常检查两个电池电压平衡,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没有更好的两节电池供电方案

两个电池接口、右边黑色是充电接口
试过几种锂电池保护板都不行

PS:空间很小,放不下18650,手上也没有更适合的电池

  学习,学习,来数码之家就是为了学习

网友A:
可能电机启动电流过大,保护板过流保护了吧

网友B:
电机启动电流太大,保护板受不了

网友C:
用充电电池吧   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机启动电流过大,保护板过流保护了吧

对,保护板过流保护,问题是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启动电流太大,保护板受不了

保护板过流保护,问题是如何解决呢
有一个拆机保护板可以让电机低速旋转,换其他保护板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充电电池吧   比较方便

除了手持GPS,已经用不习惯充电电池了

网友D:
启动电流那么大?尝试用2个管子做一个缓冲电路?

网友:
换功率大的保护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保护板过流保护,问题是如何解决

你这个是一般的聚合物电池,建议使用18650动力电池,高倍率、高放电。

聚合物动力电池不便宜,也不建议使用。

网友F:
电池不行。的换动力电池,推荐三星25r。性价比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流那么大?尝试用2个管子做一个缓冲电路?

刚测了一下,旋转起来电流2.6A
2个什么管子?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一般的聚合物电池,建议使用18650动力电池,高倍率、高放电。

聚合物动力电池不便宜,也不建议 ...

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18650电池,没装保护板正常,加保护板就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不行。的换动力电池,推荐三星25r。性价比贼好

应该是因为电流太大,换其他电池,保护板也会电流保护吧?

网友G:
看样子应该是保护板过流启动了保护导致不能输出,单节锂电池保护板应该能找到可输出大电流的吧。

找某宝,普通的单节锂电池保护板1.1元/块(介绍适合18650),保护电流不大于3A(标称过电流检测1-3A),同店内标明有6个MOS管的大电流单节锂电池保护板,2.76元/块,介绍上限能过12A的电流,用它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电机不走保护板,勤充电别过放,充电走保护板,那电池也不值钱啥时候坏啥时候算

网友:
并不是所有电池都能接电机的,就算你换了大电流保护板,电池也未必吃的消,你需要买模型用的动力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应该是保护板过流启动了保护导致不能输出,单节锂电池保护板应该能找到可输出大电流的吧。

找某宝, ...

要试过才知道。我给电动螺丝刀改锂电,电机电阻0.7 欧姆,最大可能的电流才8A,用15A的保护板一样会保护。测量一下保护管的导通电阻也非常小,完全在指标以下。估计保护板的过流时间要求都是微秒级别,电机过流的时间长,比较小的电流就保护了。把保护板的过充保护管短路了,加倍保护电流触发阈值,才能用。和TP4056配合,过充保护由充电电路提供才能这么用。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是两块电池并联,不但容量变大,电流也X2,我的24小爬就是用白菜手机电池两块并联,左边是动力电池,并联容量又大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应该是保护板过流启动了保护导致不能输出,单节锂电池保护板应该能找到可输出大电流的吧。

找某宝, ...

首先,非常感谢
刚买的1~3A保护板,结果还是不行
我理解是过流保护
看了充电小风扇拆机,觉得应该会有办法解决这个过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