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简拆一台漫步者音箱,万年不变的TDA2030,另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0-03-28):
有个漫步者音箱,有一个声道不响了,拆来看看,里面是万年不变的TDA2030功放芯片,不过这些年功放芯片可能也比较少新出的吧。
请问各位知道TDA2030A和2030L有什么区别吗?三个2030,但低音用的是2030A,高音是2030L。难道2030A的低音效果比较好吗?

网友A:
ST那个应该真品,UTC的是其它牌子生产的,没声音,查一下电位器有没有坏

网友:
2030一般不容易损坏,一个声道没声音,重点检查喇叭接线、音频输入线、功放输出线,一般是连接线断了

网友B:
漫步者的音响貌似都把干扰和自激处理的很好,其他品牌的貌似都有这问题,

网友:
A的耐压高,功率大。L的就是普通2030

网友:
A应该是标准版,L是低功率版,就像三端稳压芯片一样,卫星音箱本来输出功率就比低音喇叭小啊

网友:
2030泛滥了,我的5.1声道多媒体音箱上,有6个2030A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淘宝买成品的数字功放板

网友:
成本控制问题。所以用不一样的2030  漫步者低端开机boom boom boom .

网友:
A与L好像没什么区别,例如前几天我修的一个逆变器,其应用的两只场效应管型号相同,但尾号不同,分析可能是插件时用的两个包装,尾号代表的是生产序号

网友:
楼上的都说完了,没事干可以换成数字功放,效率高功率大,还可以加上蓝牙脱胎换骨。现在只要见到老旧音箱就想着改了

网友:
3个芯片3种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漫步者的音响貌似都把干扰和自激处理的很好,其他品牌的貌似都有这问题, ...

屁,放个路由在旁边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屁,放个路由在旁边试试看……

这种抬杠,有必要吗,你干嘛不插220v到输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抬杠,有必要吗,你干嘛不插220v到输入口

这叫抬杠?漫步者主做多媒体音箱,多媒体音箱主配电脑,电脑有网络,附近有个无线路由正常不能再正常了……别的就没干扰,就它有……不是它差是谁差?几十块淘个二手创新可以把漫步者按到地下摩擦

网友:
TDa2030A 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那个应该真品,UTC的是其它牌子生产的,没声音,查一下电位器有没有坏

大厂了,用了2030还要找不同厂家的来省钱,另外两个2030L的印刷都不一样,不知是批次问题还是其它原因。估计UTC这个会便宜点吧,现在就是最左边个个UTC对应的声道不出声了。

网友:
我有时候也想不明白 ,但是工厂是算量的 一个芯片差几毛钱 甚至一块钱,上几十K就不得了。
比如罗技鼠标的微动开关,低端的很差 自己买回来换还嫌麻烦,但是低端就是不愿意一步到位。
只要不影响良率,或者是质保期内的可靠性,一般每年都要cost down 一回。
售价也是慢慢的越来越便宜了。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 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