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关于无刷电钻电机和脱档

楼主(2020-03-28):
买了个无刷电钻,先是脱档,后来不知道咋回事使用过程中有糊味然后电机冒烟,后来拆开,发现定子和内芯发热厉害,烫手,电路板发热厉害,然后装上去后发现能正常使用,未发现明显糊味了,不知道咋回事,脱档不知道咋回事,有时候脱档,有时候正常使用,求助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扫膛了 是不是黑色无刷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膛了 是不是黑色无刷钻

扫膛了怎么处理,真心求教,那个群早退了

楼主:
电机扫膛的原因是电动机转子与定子不同心了,局部间隙太小,发生了摩擦。
不同心的原因,一般有几种:
1、电动机轴承坏了,晃量太大。
2、电动机转子轴弯了;
3、电动机端盖没上好,或定位销坏了,造成端盖安装偏离中心。
4、电动机定子与转子间隙里进了异物(少见)

这是百度查出来的扫膛,拆开看了看,好像见了异物,很纳闷,不知道咋进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拆了又装上了,效果好一点

网友:
黑色无刷钻,很牛逼的那个,看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膛了 是不是黑色无刷钻

不知道说的哪个黑色无刷钻,但是是从论坛了解到,上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扫膛的原因是电动机转子与定子不同心了,局部间隙太小,发生了摩擦。
不同心的原因,一般有几种:
1、 ...

如果是刘志辉那把黑钻 就很有可能是后轴承跑外圆了 这个钻模具有问题 一段时间后 就会跑外圈

网友:
错吧陈醋当成墨,写尽余生都是酸。卡机有异味拆机清洗干净,加润滑脂,重型装好

网友:
我买的16v 无刷钻, 也是发热厉害,空载电流都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