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又又弄好一个pos机小屏

楼主(2020-03-28):
这屏还不错,128*64的,而且很正

接线

试机

点亮

专门写了一套测试例程,便于以后测试屏幕用

移动的波形

网格

切换状态

大棋盘格

金钱满屏

花卷,哈哈

网友:
越来越腻害了

楼主:
哈哈,过奖了,只要知道怎么接线和驱动型号就很容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过奖了,只要知道怎么接线和驱动型号就很容易了

是用mixly吗?

楼主:
mixly是什么?没听说过

网友A:
求测试程序,怎么判断型号?

网友B:
没啥新意,毕竟有了屏幕库函数随便搞搞显示非常容易。
我现在自己在编一个简单的屏幕驱动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新意,毕竟有了屏幕库函数随便搞搞显示非常容易。
我现在自己在编一个简单的屏幕驱动库呢。 ...

哈哈,没有可比性啊,能力决定玩的层次!

网友C:
可以把显示屏改个大LED钟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显示屏改个大LED钟表吗?

不好改,驱动形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测试程序,怎么判断型号?

哈哈,看运气吧

网友:
最近也搞了几个ST7567的串口屏,有U盾的,也有POS机的,点亮相对容易些,还有1块ST7565R的8080并口屏,正在搞,另一块看引脚像是ST7565的,但不知是8080还是6800

哪天也来发个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求测试程序,怎么判断型号?

若是拆机屏,还有以前PCB的,可以从引脚所接器件和信号,判断线序,有条件的话,可以上逻辑分析仪

若是新裸屏,有资料还好办,没资料就不好玩了

一般常见的就是12864的ST7567串口屏,外接7个脚,就能点亮,GND  VCC  SDAT  SCLK  DC  RST  CS

这个线序是ST7567  4-Lines SPI的接口线序,不同厂家的液晶引出的引脚最好根据PCB走线来确定

像坛子里常见的银行U盾和蓝牙POS机,

也有点阵超出12864,比如建行的E路通的19264,是UC1604主控

还有ST7565R的屏等等

不同的LCD主控会对应不同种类的屏

以下是晶彩的屏,可以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若是拆机屏,还有以前PCB的,可以从引脚所接器件和信号,判断线序,有条件的话,可以上逻辑分析仪

若是 ...

北京青云的屏,按KS0108主控驱动,一直不成功!
有CS1、CS2引脚,可能是什么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青云的屏,按KS0108主控驱动,一直不成功!
有CS1、CS2引脚,可能是什么主控?

初始化不成功,哪里设置不对,如果驱动芯片没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京青云的屏,按KS0108主控驱动,一直不成功!
有CS1、CS2引脚,可能是什么主控?

玩过一款19264的,有CS1  CS2  CS3,是KS0108,在51上点亮了

拿示波器查下程序里用到的延时函数吧

另外驱动前,最好测试下用到的IO,输出高低电平是否正常

网友:
用普中开发板点亮了,不过VEE和亮度调节电位器要加个线

网友:
大佬公布下硬件接线图看看 谢谢

网友(2020-10-08):
这个屏的引脚定义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