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量产U盘,问几个问题

楼主(2020-03-28):
“也可设置为 2 驱量产,把滚动条拉到某一边上使之容量比例为 100%即可;”,,2 驱量产,是什么意思?到底应该把滚动条拖到哪?

“还可以做唯一的 DVD-ROM,把“DVD-ROM Only”勾选上”,,唯一的 DVD-ROM,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只有CD-ROM,没有可移动磁盘

网友:
翻译的不好,把CD-ROM only翻译成唯一的CD-ROM

网友:
我理解就是只量产成DVD-ROM,没有其他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