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半夜断电二次了,急等高手有经验解答

楼主(2020-03-28):
前天打过雷雨,昨天跟今天家里连续断电两次,周围邻居也个别断电,漏电器没有动作,我只要断开合上就可以来电。仪器表明电压高达233多伏。
请问故障原因?挺有经验的高手来解答一下,是否半夜,因为用电量人少造成电压跟电流高了,造成这种现象?、
请注意看描述,“周围邻居也个别断电”,不完全统计,一幢楼至少3户,半夜断电,不是白天断电。

网友:
什么鬼  看的我一脸懵逼  220v电压230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闸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换漏电器。我前段时间也有这种情况。换后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投诉,我家这边原来高峰期190V,后半夜240V,投诉以后换了变压器还是什么,就比较稳定了

网友:
市电有±10%的偏差,正常。。。

网友:
查线路和插座其它的地方有漏电的,漏电保护动作了。轻微漏电。

网友:
跟公司之前办公楼打雷空开就跳类似,建议更换漏保同时检查接地。

网友:
  漏电器没有动作,而你家断电了,你重新快关一次 漏电保护器,你家有就有电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家漏电保护器有问题了,现在片状漏电保护器和空开很便宜了,可以整套换了

网友:
这个东西坏了,换一个吧,可能是高压保护部分雷击损坏

网友:
电压正负10%是正常的,跳闸可能原因后面存在轻微的短路或者漏电,也有可能超负荷,或者开关设备出故障,建议先排查一下家里用电设备,再换掉开关,还有问题那就是家里走线存在问题了,这个就很麻烦

网友:
230v不高,我家的238呢,建议将那个自复位保护器和熔断器拆除试试看。

网友:
雨后有这个现象可以考虑你家线路是否有漏电现象了,墙体潮湿,线路外皮有损坏的话,漏电很正常,不要光考虑漏电开关的问题,不然会死人的

网友:
我这里的电压低到180V。。

网友:
要找到原因啊,肯定有问题漏电

网友:
看下重合闸说明书是电压高于多少保护的     漏电开关跳下来是说明家里漏电     重合闸开关保护应该是电压高了   会自动合闸的

网友A:
这描述,不清不楚啊。断电两次,漏电器没有变化,肯定是电网断电了。如果漏电器跳闸,说明漏电器过于灵敏,容易感应雷电信号误动作,换之。

楼主:
请注意看描述,“周围邻居也个别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描述,不清不楚啊。断电两次,漏电器没有变化,肯定是电网断电了。如果漏电器跳闸,说明漏电器过于灵敏, ...

重合闸自动开关过压和欠压会保护    电压正常自动合闸

网友:
我这边常年电压235伏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