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荣事达电脑版迷你电饭煲

楼主(2020-03-28):
母亲要的迷你电饭煲,要求能设置加热时间,老人容易忘,烧干锅是常事。京东上新买的,拆开看看。

盘子不是食品级的不锈钢。弯边上毛刺多,划伤了点不粘涂层,用锉刀打磨掉毛刺。

网友A:
能无痕还原吗,拆过影响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无痕还原吗,拆过影响保修了

我拆过的物品从未影响过保修,不过基本上都不用找售后麻烦,一般的毛病都是自己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过的物品从未影响过保修,不过基本上都不用找售后麻烦,一般的毛病都是自己解决。 ...

京东售后可以的,便宜东西直接换新,我的读卡器当U盘用,都换三个了,接口铜片插几次就磨平了

网友(2020-07-07):
多少钱买入的?我也弄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