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DC-JQ32电磁真空带充气阀故障

楼主(2020-03-28):
一真空泵出现真空度抽不纯的故障,经检查发现是电磁阀有问题,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

整体外观

型号DDC-JQ32

这一头接真空炉

这一头接真空泵

接电源线的一头

拆下螺丝,塑料盖里有一只保险,一个整流桥堆,一根地线接到缸体上。

测一下整流桥,正向0.5V

反向无穷大,整流桥没有损坏

把引线焊下,

扭下上面的两个螺丝,

红色的钢筒可以取下来,里面就是电磁线圈了

线圈测试无阻值,确定故障就是它了。

这个线圈拿在手里还挺沉,称一下连塑胶架共重1.3KG

自己绕这个没有工具,先去电器市场找找看

网友:
这电磁阀是个好东西,线圈无阻值,难道是超导材料做成的?

网友:
线圈绕的比微风扇满,主要是不好配到大小和参数差不多的,九几年有手摇式绕线机做线圈,可惜的是现在没人去修。

网友:
剥开纸皮看看,运气好也行就断了接头处呢

楼主:
修好拿回来了,
测一下阻值

测一下电感量,100Hz

1KHz

装上线,上电试一下,
这是不加电的状态

这是加电的状态,

在这里我有个疑问,这个线圈分不分正负极的,实际接线时我正接反接都试过,效果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