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HISON PS3110-S10C-12 众拾SSD硬盘短接后 显示2MB

楼主(2020-03-28):
PHISON PS3110-S10C-12 SSD硬盘短接后 显示2MB
怎么刷 固件

网友:
这是15nm TLC,固件用11.x的,开卡之前一定要先清空。别问要教程,使用说明在工具的readme和howto里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2020-12-22):
同样的卡 期待解决

网友:
可以刷固件,站内有教程可以搜搜,开卡需要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