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 求助2256K的开卡,带缓存的 ,运行一开始就显示PreTest Fail

楼主(2020-03-28):
如标题所述: 希望大家给个解答方法; 实物如下图(正反面各两个颗粒),软件运行如图:

楼主:
网上有人说是颗粒坏了  还是 主控坏了.....

网友:
看着像是Channel0颗粒和大家不一样 这有影响吗?

网友A:
闪存问题,通道0的0ce处id与其他的不同,虚焊或者损坏,通道0处的3ce处未识别到,虚焊或故障
不动硬件无法修复,要补焊试试或者换掉对应的故障闪存,拆掉两颗改一半容量用也行(需使用风枪进行bga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问题,通道0的0ce处id与其他的不同,虚焊或者损坏,通道0处的3ce处未识别到,虚焊或故障
不动硬件无法 ...

谢谢提供参考  方便说下图中哪个是CE0位吗    是否正面左边那个颗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问题,通道0的0ce处id与其他的不同,虚焊或者损坏,通道0处的3ce处未识别到,虚焊或故障
不动硬件无法 ...

谢谢提供参考   方便说下图中哪个是CE0位吗   是正面左边的那个颗粒吗

网友:
按照这板子和贴片来看,应该是正面左侧的颗粒有问题,其中两个CE爆了。
先尝试补焊一下,看看是不是虚焊,同时也同步补焊一下主控,再上机看看CE情况(正常是所有CE显示相同的内容,你这有16个CE)。
如果补焊后没有改变,可以尝试将那个颗粒拆下,旋转180°贴上,再上机,看看CE情况,如果不同的CE移动到【Channel1的CE2和CE4】上,那么基本断定这个颗粒爆了,需要换掉了。

此外,开卡设置中,缓存容量应该选:256MB,才是对应你这盘的设置。

楼主:
多谢楼上建议  感谢  试下看

网友:
CE图很清楚了,第一颗虚焊吧

网友(2025-03-13):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软件不对。。换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