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48-50H改可调

楼主(2020-03-28):
图片顺序没有整理好,我也不是大神,只是方便自己折腾技术有限,如果有需要折腾的可以加QQ群693679602在这个群里讨论

网友:
小白我来顶你的帖子!

网友A:
看图上的意思是拆掉中心抽头,组成120V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的意思是拆掉中心抽头,组成120V可调?

是的,这样可以得到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可以得到高压

这样改后电流多少可调范围有没有测试过?低压大电流稳定吗?

网友:
请问:调压范围多大?调流范围多大?线性度这么样?

楼主:
电压可以20-120v   5-18a电流可调

网友B:
楼主这张图是表达什么意思?空位的地方也没接什么线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张图是表达什么意思?空位的地方也没接什么线路。

去掉的电阻,有的改阻值,有的改可调,有的是去掉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的电阻,有的改阻值,有的改可调,有的是去掉保护

本来去掉、改阻值的地方画个圈蛮好的,用画线连在一起,还以为是要接在一起。

楼主:
编辑的时候没有注意到,r103拆掉更换95k贴片电阻  其他都是拆掉不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辑的时候没有注意到,r103拆掉更换95k贴片电阻  其他都是拆掉不要了。

能改变阻值调到12V么?低压啸叫么?明纬的改低压,电流不大啸叫炸管炸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改变阻值调到12V么?低压啸叫么?明纬的改低压,电流不大啸叫炸管炸怕了 ...

低压和明伟开关电源一样炸鸡,所以建议30v以上

网友(2020-05-11):
https://www.dianyuan.com/bbs/2475001.html这里有电压电流0A起调

网友:
楼主,只调流电压会浮动吗?

网友(2024-10-06):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张图是表达什么意思?空位的地方也没接什么线路。

这是表示拆除这几个电阻的意思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