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9v 1a的路由电源

楼主(2020-03-28):
前几天做桥接路由的电源坏了,在淘宝上淘了个电源,花了4元还包邮。坏了的是9v600ma的,买的这个是9v1a的。实测电压9.19左右,用12v35w的摩托车大灯试了下,最大电流1.99a,大家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4块钱包邮不错了,还带芯片的

网友A:
只有一只稳压管,能好到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只稳压管,能好到哪里

是输出肖特基二极管,估计是2A60V的

楼主:
这是坏了的水星原装电源,感觉做工也差不多

网友:
虽然是芯片方案,应该有短路保护,但是超过1安过流测试要谨慎,时间长点可能烧开关变压器和整流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输出肖特基二极管,估计是2A60V的

红色那只明显是稳压管了,本来应该用TL431才对

网友:
能用,但EMI都没有了

网友C(2020-06-24):
上网搜一下吧,淘宝大把这种小电源卖了!!

网友(2020-08-30):
引用 网友C:
上网搜一下吧,淘宝大把这种小电源卖了!!

看这电源,下次路由器该换了

网友:
导线接背面,看着象拆机板。

网友:
好歹有电压反馈,虽然用了普通稳压管,而不是431,
水星的那个原装的,毫无反馈。

不过路由器内部有电源系统,5V-15V都可以,稳不稳压也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只稳压管,能好到哪里

张口就来?4元钱还想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