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大佬,本人想把220伏直流调到146伏,有啥办法吗?

楼主(2020-03-28):
各位大佬,本人想把220伏直流调到146伏,有啥办法吗?

网友:
220V是交流 吗? 直流146V是精确的电压?误差几多?电流多少?成本多少?

网友:
DC-DC变换器,电流多大?

网友:
问题描述不精确,无法提供详细帮助!!

网友:
起码要把要求表述清楚吧?最简单的就是绕一个变压器加整流

网友:
使用开关电源,只是将开关变压器次级的圈数大大增加,电压就能大幅度提高,得到146V的电压不难吧。

网友:
功率不大买个调压器思最简单的

网友:
办法有的是,关键是,你做什么用,需要多大的电流,有安全方面的要求吗

网友:
参考老CRT电视机电源电路。

网友:
直接上调压器吧

网友:
如果是对电压纯净度和电流要求不高的交流电,自己绕一个变压器次级啊,多好玩的事!
要求高的话,去马家店里看看调压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