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食之无味的WIN10国产寨板,求助怎么加装USB口

楼主(2020-03-28):
          真的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垃圾玩意只有一个OTG功能,充电就不能用键盘鼠标,用键盘鼠标就不能充电,有个蓝牙,但是蓝牙键鼠价格高不说,也不好用,破货还不支持一边OTG一边充电,配置四核4+64G,安卓WIN10双系统,看剧上网倒也够用,寨板通病触摸屏部分失灵,想给他加装个USB接口,目前想到的方案有三个,1.从空置未安装的3G模块入手,但是我接了线上去用鼠标试了下没有反映,2.边上有一个控制的插口焊盘,初步怀疑可以是外接专用键盘的,也是接了线上去没有反应,3.还有一个空置的GPS模块,这个难度太大了暂不考虑,现在问题是因为不理解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不知道从何处入手,网上也没有找到有用的资料,在此求教有经验的坛友能否指点一二?这是3G模块的焊盘,不知道是不是USB协议,上面应该有数据供电和开关,把中间四个焊盘接上线连接鼠标没反应,鼠标用的外接供电。

这是空置的插座焊盘,很怀疑与USB有关,但是边上大量空焊,不知是否有用,有三个角对地1.8V,接上几条线分别试了下也是没反应

这是空置的GPS焊盘,这个感觉难度好大

楼主:
刚刚百度找了点资料,原来那个3G那里只是一个插槽。

网友A:
看图片画圈位置 那里是4g模块 找下定义 应该就能找到usb

网友:
第一张图是网卡的口吧,后面有个DC ,GND的图,是不是可以接充电线出来,如果接了,那otg口就可以只给鼠标键盘用了。

网友:
可不可以另外弄个接口充电,感觉充电简单一点点

网友:
图二那个大空焊盘可以引出数据接口,5V随便找一下就可以,寨板基本通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画圈位置 那里是4g模块 找下定义 应该就能找到usb

我纳闷不知道搞到哪里不开机了,系统坏了,草太垃圾了

网友:
蓝牙键盘  29一套,平板专用的。。去年论坛出了那么多。。。otg+充电 二合一  淘宝有卖,最开始应该是台电x98 air一个机友搞出来的,后来淘宝模仿的卖。。

网友:
貌似3G模块是H350的焊盘,H350有USB接口,楼主可对应试一下

网友:
那些那么多脚 应该不是用的USB协议  可能 用的SDIO 或者其他通讯协议

网友:
费这个劲的功夫估计已经把蓝牙键鼠的钱赚来了吧

网友:
外挂充电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