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原装尤利特气泵的电机正负极居然是反接的!

楼主(2020-03-28):
尤利特3036气泵,经常烧保险,大概原因是铜包铝线,实测电线电阻10欧,准备换纯铜线,不过动手的时候问题来了,发现内部电机正负极是反的!!!这难道就是大厂风范??是有意为之,还是流水线工人的失误?我想问一下,打气泵电机有无极性?正反转有没有影响?我实测按照这个错误极性工作电流8A左右,按正确的(反接)也差不多。

另外启动电流那么大,加保护板可否行得通?或者接104瓷片电容。我之前看很多玩具的103马达都会焊接104电容,起滤波作用,为什么车载气泵从来没见过接保护电路或者电容的,我自己接一个可行吗?有什么利弊?求大神解答

拆机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453

这个居然正负极显然是接反了!!LED电路板上标的正负极,跟电机红黑线完全相反

实测工作电流大概8A

这是我之前一个550电机,都带保护板,而气泵容易烧保险,能不能加电容?104是否合适?或者保护板?

楼主:
怎么没人看啊?这么冷清吗

网友:
同问,我的气泵看起来电线都是两根黑色的,我想这东西是不是可以不区分正负极

网友:
有刷电机正转反转都能打气的,无所谓

网友:
不分正反转,都能充气

网友:
有这功夫买个好点的不行么

网友:
活塞机不分正反转都能充气,正反转没有区别

网友:
直流电机怎么接都行,无非是正转反转,打气不影响

网友:
这个没有正反接之说,无所谓转向

网友:
能转就能打气,无所谓正反接

网友(2023-11-06):
单缸活塞机型,无所谓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