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普联24口百兆交换机TL-SF1024D

楼主(2020-03-28):
拆个tp的24口百兆交换机 型号:TL-SF1024D  缩水王,都缩到v3.6版了,10年买的

还好百兆也是满针的

磨损还是有的。

宽电压输入,带接地螺丝好评。

24口百兆

开壳。

电源板很简洁啊,tp的一贯作风

背面贴片,不舍得用直插(价格)。

电源芯片TNY274PN,光耦817
资料;

有层塑料绝缘,好评

电源板输出3.3v 1.2a

主板,螃蟹方案,24口

背面很简洁

输入就一个电龙(容)

有一个电源ic。

有个24存储器,手头编程器坏了。。。

螃蟹,一只
RTL8324D

还有一只螃蟹

版本v3.6,网变

螃蟹,又捕获一只,负责指示灯

壳子是公模,预留了很多位置(指示灯)

到此,拆解完毕。缩水还行,最少有俩交换芯片.估计以后就一个了,甚至都有可能是单面板+0欧电阻。
完成

网友:
估计是解决方案进步了,同样的性能用两个芯片更低的功耗就完成

网友A:
好歹也是铁壳的,指示灯可能是千兆版本的,百兆一种颜色,千兆一种颜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是铁壳的,指示灯可能是千兆版本的,百兆一种颜色,千兆一种颜色吧。 ...

本身这交换机就是百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