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问题请教:量产主控建荣2121h cb、flash 海力士H9DA4GH2GJAMCR-4EM

楼主(2020-03-28):
这个海力士H9DA4GH2GJAMCR-4EM  flash是多大的内存呢?查了资料是一个手机的字库。(EMCP / 4Gb EMMC+4GB LPDDR2 / FBGA / 1.70-1.95V)。用的是附件量产工具,低格 ECCM 1 我想是否是4GB?尝试先做成2GB的固定容量,量产成功了,但是用检测工具检测实际能用的容量只有508M   【如下】

媒体很可能已损坏.508.7 MByte 完好 (1041920 扇区s)
1.4 GByte 数据丢失 (3052032 扇区s)
详细资料:126.9 MByte 覆盖 (259968 扇区s)
0 KByte 细微更改 (< 8 bit/扇区, 0 扇区s)
1.3 GByte 已损坏 (2792064 扇区s)
4 MByte 虚假存储 (8192 扇区s)
首个错误发生在偏移地址 :          0x000000001f8c0000
预期地址 :    0x000000001f8c0000
找到地址 : 0xffffffffffffffff
H2testw version 1.3
写入速度: 6.45 MByte/s
读取速度: 13.3 MByte/s
H2testw v1.4

我的量产工具设计如下:

请教一下大神们,量产工具识别出来的flash型号一般是不是都对的,不用自行修改?如果不是这样的,那么假设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没有对应的flash又应当如何?

网友:
坏块数量过多,这是512M的字库
而且建荣的定容量产有问题

网友A:
定容就是扩容..........你看看一芯和迈科的定容都是用于扩容,你这个片就是512M的,看到工具那的Cap509M,就是抛坏块之后的容量,

网友B:
512M的字库,开出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2M的字库,开出来正常

谢谢解惑资料显示的EMCP / 4Gb EMMC+4GB LPDDR2 / FBGA / 1.70-1.95V是什么意思呢?剩下的问题是:一般量产工具识别出来的flash型号是对的吗,会不会出现错误识别成其他型号,导致实际量产的容量会变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容就是扩容..........你看看一芯和迈科的定容都是用于扩容,你这个片就是512M的,看到工具那的Cap509M, ...

好的呢、另外请教一下。一个正常的flash会不会出现坏块?就是坏块一般是怎么出现的?

网友(2020-08-27):
而且建荣的定容量产有问题

网友(2021-02-07):
细微更改 (< 8 bit/扇区, 0 扇区s)
1.3 GByte 已损坏 (2792064 扇区s)
4 MByte 虚假存储 (8192 扇区s)
首个错误发生在偏移地址 :          0x000000001f8c0000
预期地址 :    0x000000001f8c0000
找到地址 : 0xffffffffffffffff

网友(2021-04-01):
扇区s)
详细资料:126.9 MByte 覆盖 (259968 扇区s)

网友:
给我个212H的量产工具,谢谢379557156@qq.com.我没金币下载权限

网友(2021-06-07):
也给我一个,邮箱↓
afb0812sh@163.com

网友(2021-12-08):
我有一堆mw8209E+h9da4gh2gjbm的U盘,都是512M的片子。

网友:
非常好用的软件,感谢

网友(2022-01-15):
楼主能否给个212H的量产工具,没有金币下载邮箱24964987@qq.com

网友:
4+2。512MB 闪存 256MB 缓存

网友(2022-05-01):
给我个212H的量产工具,liaowuhens@163.com 谢谢

网友:
金币不够,谁能给个下载链接吗?谢谢

网友(2022-10-02):
我没金币下载权限

楼主能否给个212H的量产工具,没有金币下载邮箱32772276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