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尼降噪耳机换麦失败,拆解爱华HS-T100AA

楼主(2020-03-28):
收来的一个耳机,高档货,右边降噪麦克风掉了一个,
随便换了一个,相对左边的,发闷,
上淘宝看了一下,发现有个单指向麦克风。
因为这个降噪麦是装在耳机单元的中间,
所以,可能我原来装的是全指向的麦克风,
所以把包括音乐在内的声音都收集了导致其误以为噪音大而加强降噪而导致的发闷?
于是买了几个单指向麦克风,
结果换上了,还是一样,相对我原来那个稍有变化,改进了一点点,
换了三个不同的,都没有完美,
只能不开降噪听了。
所以现在我想,应该是高灵敏度的全指向麦,还要
如果装反了正负级,有的直接有啸声,有的是手碰到了或者耳朵接近了有啸声,
唉。。。
索尼大法好啊,真好听。

这是左边故障点,销魂的红套套是找来的天线套,装不装都差不多,
因为左边有个原来配的硅胶套,所以我以为这隔点音会不会有效,
结果是想多了。

这是之前随便换的一个,原来应该是笔记本电脑上拆的麦,带了线,
而且焊点有胶,刮了一下没弄下来,就直接焊线上了,

线短,焊的时候真怕把耳棉烫坏了,这都特么几十上百块,
下面支架上三个腿有一个有槽,线就是压在那里,

买来的麦,一块左右一个,是不是应该买五六块一个的高灵敏货,,,

焊上了,懒,焊得差,

这是左边原装的,硅胶套,

所以,我打算找找索尼售后,找他们要一个麦克风看看。。
或者至少特么给我参数,我去买呀,
这个图不是我买的,只是看看参数,,

下面是一个古董砖头爱华磁带随身听,闲鱼上搜不到,
看来也不是山寨货。应该也不是太老的机型。

背面一个螺丝,电池盒这里比较少见,不过后来很多机子类似这样,
729啥的,

那个年代的山寨机没这样的面板,

一个螺丝,卡扣,就开了,这线飞的啊,没排线,

芯片,

有螺丝的地方都有标志,

按键没研究是不是金属的,好像不是,

皮带烂,不用说,

最后请大家帮个忙,这是索尼WS615和613的充电座,
兄弟们有这个机子的帮忙标一下定义吧,
找了好多天没找到这个,唉,,买一个特么50块钱!!!
从上往下1,2,3,4,5
看样子应该是电压正,数据负,数据正,电压负,接地,
但慎重起见,还是要确认一下,机器上,我量了45两个是不通的,1和5有电阻。

知道的帮忙说说,谢谢啦!!!!!

网友:
1000mx2吧zsbd

网友A:
最后那个索尼613充电座,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有拆解,也许有帮助。

楼主:
1000X,初版,所说坑很多,头梁易断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索尼613充电座,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有拆解,也许有帮助。

谢谢,我试试哈哈哈

网友B:
反正都不准备用降噪了,把两边换成一样的不就左右平衡了?

网友B:
搜搜那个自制助听器的帖子,好像有人推荐一款咪头说是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都不准备用降噪了,把两边换成一样的不就左右平衡了?

嗯嗯,我也想到了换成一样的,但想到两边都那么吵,还是算了,关掉降噪就好了嘛,找到解决方案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搜那个自制助听器的帖子,好像有人推荐一款咪头说是质量不错

我觉得质量不是问题,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2021-02-28):
降噪耳机里的咪头,必须用原型号的,找旧货配件吧

网友(2021-04-18):
有必要的话把原装的麦换过来试试看,先确定下电路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