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本人有一个功放坏了感觉电源部分问题 有偿维修。

楼主(2020-03-28):
朋友有个功放DSI2000坏了,现在身边没有工具又不在一个城市。没有办法帮他看。那位大神帮忙看看,有偿维修。

网友:
看着比较高端,不懂帮顶了

网友A:
皇冠功放不便宜,如何判断是电源问题?

网友:
望闻问切啊?开盖,拍图,发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皇冠功放不便宜,如何判断是电源问题?

刚刚开始故障表现为长时间不开机通电不能马上开机需要等一会(感觉是里面有电容快失效),后来等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彻底不能开机了。打开看过初步用万能表量过应该是电源部分稳压管和几个电容坏了。

网友:
找图纸分析电源部分

网友:
不懂帮顶了请高手来解决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

网友:
皇冠功放啊,高端货..........

网友:
坛里大神多,先把壳拆拆,说不定那位大神看出端倪,几句话功夫事就办好了。也让大伙跟着学学以及开开眼。

网友:
先拆开看看 论坛大神多听听指点 说不定自己就能搞定

楼主:
功放不在我手上条件有限,图片标注1  2电容以前更换过一台。这个在我这里时候看过电容下降了问题不大,保险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