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收了一个联想KB1021薄膜键盘,拆机验货

楼主(2020-03-28):
下面这块联想KB1021薄膜键盘是我在闲鱼上收的,全新,45包邮
我不是已经有了好几块手感极佳的机械键盘,为什么还要买个薄膜键盘用?
可是机械毕竟是机械,天生就有类似怕水、怕尘的缺点
薄膜键盘刚好就不怕水和灰尘。而且售价还很便宜,可以在一些比较恶劣的环境下使用

众多键盘里面。我为什么买了这一款,因为这款键盘我很久很久在某公司实习的时候用过,
而且还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用的是PS/2老版本,联想的LOGO还不是这样,
而我收的这块是USB新版的,标志也不同了,手感的话还是一样的,选它还有个原因,
键位和键帽尺寸不是奇奇怪怪的那种,上次买的那个联想的巧克力键盘就是因为
FN是设计在最左下角经常误按我就送人了的,这KB1021就是很正常的那种排布

IBM键盘经典配色,键盘的手感说实话,以薄膜键盘的标准来算的话,虽然不如那些高端薄膜键盘,
但跟戴尔8115、明基海贝那种比品牌机的比,也不算太差的,还可以的程度

背面,绕线设计好评,支架的高度只有一个档位,但打开后并不觉得矮
虽然我已经通过手感判断这个键盘是真货了,但我还是想拆开看看

这里可以看到背面的钢板

上壳的做工比不上上次拆的那块联想亚克力键盘,
但没有特别差的地方

一体式硅胶碗

主板,这里的螺丝我就不拧开了,
后面就一颗牛屎,也没啥好看的
线倒是挺良心,加了个磁环,我记得PS/2老版本是没有的

薄膜部分,还是标准的3层,周围没有封胶
防水能力不如上次的那块

背面的钢板,这钢板还是挺厚重的,
我感觉这个键盘的三分之一的重量都是它的

看完就装回去发了这个帖子,上面的那块机械键盘也小拆一次做做日常的保养了
45块钱买一块全新的品牌机附带薄膜键盘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因为是新的,买来就可以用。手感也还行,做工用料不会有太缩水的地方,
而且也不像某个专门做鼠标的大品牌旗下的低端键盘,用久了还卡键

网友A:
这个就是以前IBM的款式,手感挺好的。我最喜欢就是这个还有那个惠普的钢板键盘,做工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以前IBM的款式,手感挺好的。我最喜欢就是这个还有那个惠普的钢板键盘,做工很强。 ...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款,惠普这款键盘我也用过,也是很好用的那种,买这个键盘之前,在惠普和联想的这里面二选一,最后还是买的帖子里的这个联想的。
因为惠普的这个USB的版本贵一些,外观不是太配我的显示器和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款,惠普这款键盘我也用过,也是很好用的那种,买这个键盘之前,在惠普和联想的这里 ...

是这种,现在新货稀缺,我在广州用了20块淘了一个非常新的二手货,已经用了几年了。在过年前我还买了一个联想KBBH21,也许这个是你买的升级版,手感都是差不多。

网友B:
那个小皮碗现在是一整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皮碗现在是一整张了???

不是现在哦,十几年前开始,只要是好一点的键盘硅胶碗都是一整张的哦,防水能力要比单个的那种好很多。也容易维护
缺点是如果有按键的硅胶碗损坏的话,不如那种单个的好修。
但这种一体式的用料都不差,一般也不会碰到这种情况

这个是罗技的K220

这个是罗技的MX3200,10年前我是799买的套装,算是薄膜键盘里比较高端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现在哦,十几年前开始,只要是好一点的键盘硅胶碗都是一整张的哦,防水能力要比单个的那种好很多。也 ...

早年买的二燕的,皮碗是独立的,手感很软,现在用本子X架构的键盘习惯了,用PC键盘打字反倒不习惯...

网友:
绕线设计不错,等牙膏中。

网友C:
我们单位的工作站也是这款键盘 ,我觉得手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键程不长 按键柔软有点韧劲, 关键还很静音 居家 工作好帮手  ,淘宝很多的店铺都说用了这款键盘你会爱上打字机械的好吵, 可能薄膜用习惯了吧 不喜欢帕拉帕拉的声音

自己改的老联想 手感也还行 关键是喜欢这个单键飞梭的音量键  用的真是方便  现在很少有这种音量调节的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的工作站也是这款键盘 ,我觉得手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键程不长 按键柔软有点韧劲, 关键还很静音  ...

我一般买薄膜键盘优先都考虑联想的,其次是戴尔和惠普。这种品牌机附带的键盘其实手感真的很不错。
机械的话,也不是都很吵,只有青轴和白轴的吵,其他的跟薄膜的手感还是有点类似的,阻尼相对更小一点,更适合长时间的码字和游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般买薄膜键盘优先都考虑联想的,其次是戴尔和惠普。这种品牌机附带的键盘其实手感真的很不错。
机械 ...

是的这些配机键盘做工也真的不错 里面的钢板都很厚 大力 也不会让键盘颤抖 我那个机械正是以帕拉帕拉见长的青轴,有时间换个轴 感受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些配机键盘做工也真的不错 里面的钢板都很厚 大力 也不会让键盘颤抖 我那个机械正是以帕拉帕 ...

是啊,几块钱包邮的那种薄膜键盘还没有钢板然后壳又做的很薄,稍微用点力按方向键上面那一块空白的位置,键盘键盘会弯的很厉害,更不要说很大力的去打字了。这种品牌机附带的键盘只有非常用力按才会变形一点点
机械键盘的轴的话,推荐你换茶轴或者黑轴,力度什么还比较适中,也不会响,就只有键帽碰撞轴盖的那种声音。虽然还是没有薄膜的安静,但起码要比你现在用的这个轴声音小不少

网友:
办公室用的话,确实机械键盘稍微嫌吵了一点,关键是没有独立办公室,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几块钱包邮的那种薄膜键盘还没有钢板然后壳又做的很薄,稍微用点力按方向键上面那一块空白的位置, ...

感谢建议  空了 一定试试哈哈

网友:
45这做工不错了,10多年开始就用双飞燕的,买的第一个PS2口的背面也带钢板,后来手贱想改USB结果搞坏了,再买第二个背面还是钢板的,去年又买了个双飞燕的结果后面都换成塑料了,手感似乎比以前的稍微硬了点

网友:
用了机械就回不去了

网友:
一体的胶碗,还不错防水性能好,拆装方便,整体来看还是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我罗技g100的套装键盘 ,里面没有钢板,手感还可以

网友:
联想左下角那个FN确实很难受,输入法切换经常错按。

网友:
我也弄了一个联想键盘LXB-CH0442,手感很好,是PS2口的,专门给改成USB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