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几个便宜的千兆路由器吧

楼主(2020-03-28):
这东西不搜不知道,一搜就迷糊,看花眼了
我的要求是无线与有线都全千兆接口
家里的电视只能用WiFi才能达到看4K的速度,电视有线是百兆的。
目前自己看了
360家庭防火墙路由器5Pro全千兆2100M无线5G双频wifi家用穿墙5智能高速大功率有线光纤宽带别墅F5P全千兆网口不知道怎么样,看着很便宜
还有
竞斗云2.0专业版游戏全千兆高通四核512M双频1300M无线路由器USB这个京斗云是什么鬼?商家是都给刷机了的,这东西不刷机原来是什么系统,这个主要是有个Usb接口,可以插个移动硬盘。这东西好吗?
300元以下没看到有正常厂家带usb接口的,都是那么需要刷机的才有usb,为什么?
如果正常用全千兆口的,哪些值得看看,tplink 或者 dlink,有什么推荐,还有那个360的怎么样?
看还有网件的刷机产品,刷的什么梅兰,这些我都不懂
我的要求是全千兆口,信号稳定,不掉线,发热低,便宜,有无usb都行,没有usb我后期会整个小主机挂机下电影用,当简单的家庭共享硬盘用。
多推荐几个,我会都去看看,查查,综合考虑

网友:
买个二手的K 2 P,刷个高恪或者华硕都挺好

网友:
新的路由器必须支持IPV6的,选择面不大

网友A:
4K流还不至于百兆有线都带不动吧?
参考: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455508
先检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你看 ty400,天邑。。。。最近这个比较热,就是无第三方固件可刷。。。PA  LNA都有,只是一般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流还不至于百兆有线都带不动吧?
参考: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455508
先检查别的地方吧 ...

在线的没问题,是在本地共享播放需要千兆有线口,一个部标准的4K差不多50G~80G,直接用百兆网看会隔几秒卡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线的没问题,是在本地共享播放需要千兆有线口,一个部标准的4K差不多50G~80G,直接用百兆网看会隔几秒 ...

这样啊,

可以去 《www.acwifi.net》去看看,
很多路由的拆机和测速对比,

个人觉得,
要不整个便宜的用得了,
要不就别图便宜整个稍好一点儿的,

如果你原本的路由并不是太差的话,
搞个千兆口的电视盒子岂不是还便宜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

可以去 《www.acwifi.net》去看看,

你推荐的这个网不错,谢谢,先研究研究

网友:
50块的中兴e8820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咸鱼淘宝

网友:
小米ac2100的还可以

网友B(2020-10-16):
nw788,双频,千兆网口,25包邮。玩的不喜欢了能改造成285g,或者25包邮继续出掉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B:
nw788,双频,千兆网口,25包邮。玩的不喜欢了能改造成285g,或者25包邮继续出掉 ...

哪里有包邮

网友:
华为ax3我买的是 建议你好好考虑一下自己要什么 之前带usb的连给手机充电都没充过

网友:
咸鱼上搜索下,北京的卖家

网友:
看楼主这情况应该是路由器类小白,建议直接买别人已经刷好机的路由器或者买新的直接用

不推荐3X0之类的,太流氓了。

买新的就买红米2100吧,这个性价比最高了,没有之一。

二手很多选择,比较有性价比的就是中兴E8820S,50块左右包邮。
信号最好的就是K2P

网友(2021-03-07):
斐讯K3将就还能再战2年